FUNUC系统机床故障,请高手帮我分析原因

楼主(2013-06-06):
我这有一台国产机床,加工中心,加工中不能自动换刀,在手动方式下可以,经过观察我发现,正常的换刀是指令刀具到达待刀位置,然后主轴刀具号刀套到达换刀侧,再就是执行M6换刀,我这现在是指令刀具到达待刀位置而主轴刀具刀套没有到达换刀侧而造成等待,不执行M6,复位后点手动可换,在MDI方式下如输入T_M6也不能换还是等待如单输入M6可执行,不管怎样在自动加工过程中只是不能自动换刀,却也能保证每把刀回到自己的刀套不乱刀,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这是系统设置方面,还是PMC方面,还是机床硬件方面的原因?

网友:
自动状态下不换刀机床没有报警吗?没换刀之前各信号正常吗

楼主:
报警,有一个是刀库循环不良,至于信号我是作加工的,这方面不懂

网友(点评):
不懂可以尝试学一下!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刀号乱了

楼主:
一个程序从头到加工完几十把刀都没有乱,只是用手动换一下而已

网友:
在pmc看信号点....如换刀第二点原的行程开关有没压到.刀套上下行程开关动作后有没信号变化.刀库计数器2个接近开关.还有就手摇一下刀臂马达看灵不灵活建不贵煞车卡死.

楼主:
我想硬件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在手动方式下能换刀,原点位置也是对的,到达灯亮,我查了诊断信号,等待完成FIN信号为1,所以那个换刀键老是一闪一闪的,我个人感觉它就是读取T码的问题,当它读取T码时相对应的刀套没有到达,所以等待不执行M6,

楼主:
我查了梯形图,F7.3是0 ,G5.3是0,R100.6是1,还有变频器数字显示为0老是闪的,当手动把刀换过来后F7.3变为1,G5.3变为1,R100.6变为了0,变器的数值从198-200再到0

网友:
要是怀疑刀库故障.先重整刀库.然后手动转刀库.听是否有异响.用钳流表测马达工作电流是否异常.软件一般不会有故障.应该仔细檢我说旧的几个信号点.代换哪几个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

楼主:
既然手动能换,输M6也能换我想硬件故障的可能性我觉得可排除,我回想了一下造成这故障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机床一压力开头故障,维修人员拆下开关报买,为了生产先短接,在接线时这边操作工启动机床刚好有一待刀动作,刀库正准备转动时就急停报警,可能是PMC的某一转位数值变为了0,而让它不知要转多少位,正转还是反转,就变成了这样。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有懂得如何解决的高手吗,给点恩赐吧

网友:
哪就是刀库乱了,,进入PMC维护设置 计数器使CO=C1...然后MDI方式下执行指令M149;重整刀库试试。。。。你说的压力开关是什么位置的?

楼主:
你好,你说的我不会弄吔,那个压力开关是交换工作台用的

楼主:
开关的作用只是起交换工作台升降的,现在修好了,同时不能换刀了,

楼主:
我这里没有C1,只有C0,C0004,C0008,C0012如此类推,如果有人真的懂,能搞好就给开过价,多少钱,我这里是苏州,如果我能接受就成交,行就过来给我修,好吧就这样行吗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不是一般人可以解决的

网友:
此论坛是不是维修数控机床的很多啊 呵呵

楼主:
这个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