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0度对接近开关的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6-06):
     零下30度对接近开关的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型号是pnp nc dc24v.电感式,厂家资料注明工作温度-20-70度
    南方没有这么低温。主要是会不会影响它的通断,或是误动作。

网友:
反应迟钝或者根本就没反应。
低温的话最好用机械开关

网友:
还是机械开关好  或者找找有没有军用级的器件   温度范围宽 -40  到+120吧

楼主:
经过三天的-27低温测试,完全正常,没有反应迟钝或者根本就没反应的现象。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回答。

网友(点评):
还是自己试验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