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 12mm 碳钢的打孔时间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3-06-06):
   大家好,我想问下 切割 12mm 的碳钢的打孔参数一般为多长时间?

            各位有没有切割 12mm 的碳钢的参数,不防发上来我参考下,

参数主要涉及到 速度、功率、气压、打孔时间。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厚度OR直径?

网友B:
各个参数调至最佳,   大概在12000ms 左右 ,,不知LZ是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参数调至最佳,   大概在12000ms 左右 ,,不知LZ是什么机器,

   国产机器,普瑞玛的,CP4000 的激光器,12000ms 太慢了吧!

        割 12mm 的铁板,我的参数是

                 激光功率:1900W
                 气       压:0.7
                 速       度:1100mm/每分钟
                 打孔时间:6000ms(我感觉打孔时间还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OR直径?

厚度:12mm 铁板

直径 26 的,我说的是从出光到打穿这段的时间是多久为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机器,普瑞玛的,CP4000 的激光器,12000ms 太慢了吧!

        割 12mm 的铁板,我的参数是 ...

大族的机器   10S  能搞定 但偶尔会爆

楼主:
听说脉冲打孔很快,但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