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用视觉系统,哪位高人有办法设计出胶粒缺料自动挑选机

楼主(2013-06-06):
不考虑用视觉系统,哪位高人有办法设计出经济型胶粒缺料自动挑选机,要求挑选速度:≥10000个/小时

网友A:
用薄板做导轨左右托住物料的凸出的棱边,方位如上图示,当完整的如左一可通过,当有缺陷的单边挂不住,就会掉落,试算好倾斜角度和分拣速度,多设些通道即可,不过有可能要将两边都捡,即上边是好的,可以通过,但下边可能是缺失的,翻180度再过第二道导轨即可,还有其他方法可试。

网友:
重力感应器~!

网友B:
缺陷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
有一个几mm的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陷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
有一个几mm的缺可以么?

2mm以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薄板做导轨左右托住物料的凸出的棱边,方位如上图示,当完整的如左一可通过,当有缺陷的单边挂不住,就会 ...

这个方式好,我和同事准备做一些构架来做试验,谢谢磨刀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动静之机大侠给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好,我和同事准备做一些构架来做试验,谢谢磨刀大侠

不客气

楼主:
谢谢社区热心的朋友们给出诸多的宝贵建议,我们将逐一去做试验。最后将上传定型产品图片,以感谢和汇报各位大侠

网友:
254179833  加非标设计群 谢谢支持 有奖励的!

楼主:
已经申请加入,

网友(2013-12-16):
不用视觉不可能很完美

网友:
人多主意多,楼主采用大家的意见试验结果如何,给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2019-10-21):
重量相差多少?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重量差的方式剔除,重量达不到的排除掉。这个容易实现。

网友:
lz进展如何,有反馈消息了吗

网友(2019-11-23):
我也想知道楼主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