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三视图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公司里的人说不管出什么图主视图,右视图,俯视图是必须得,就算视图一个尺寸都没有也要(除回转体),想问问大家是这样么?

网友A:
机械制图里已经有明确的说明,咋不先以机械制图当规范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里已经有明确的说明,咋不先以机械制图当规范去执行。

我只想知道这是行业惯例还是个别企业的要求

网友(点评):
怕看错图就再加个立体图呗!

网友B:
不一定,只要能正确的表达出形状,尺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只要能正确的表达出形状,尺寸就行

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表达清楚就OK,视图越少越好,简洁明了,前提是表达清楚。有时车间工人看图困难,就“画蛇天足”多整点,这个没办法!

网友:
不一定,只要可以明确尺寸和形状就行吧,也有只有两视图的

网友:
制图要几个视图是一个伪命题,只要能够把零件的形体尺寸表达正确就行的

网友:
图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准确地表达出零件的信息吧...鄙人拙见

网友:
主视图必不可少,其余皆为“辅”视图。
零件常见姿态,能表现最多信息的姿态,机床加工时的姿态,能合理占用版面的姿态,都可以作为主视图。
可以直接在主视图上做“局部剖”,半剖,以增强表现力。
还不能完全表达的,再用俯视、左右视、顶视、底视、斜视、局部放大等方法来补充。

网友(点评):
呵呵,全面的解答。

网友:
一根轴一个图就够了吧

网友:
不见得,有些零件外形、结构简单,一两个视图就可以表达清楚了,也没必要搞三视图。我现在天天画图,玩的很熟。对于比较复杂的零件,轴测图有时候会帮助你很好的看图

网友:
公司里有特别的要求标准,自己也要遵守

网友:
可能是老板觉得画全了不容易出错。

网友:
玩东西一开始先按规矩来 ,功力厚了后才有一定得自我发挥,但是,也是在合理大框架下的,你一上手就这么画好了,慢慢理解深了就知道哪些只需怎么表达就足够清楚了

网友(2013-07-10):
看得清楚就行

网友:
我们公司简单的零件最多两个视图就表达清楚了,所以就画两个视图,估计是你们公司规定的吧

网友:
主要能把零件表达清楚

网友:
原则  灵活 得权衡啊

网友(2013-08-19):
这个是必须的。我有时候画个零件图,本来两个视图都可以表达清楚,但我就话三个视图(虽然第三视图没有一个尺寸)因为。。。。。。因为我要用到它(在装配图中)在装配图中要用到这个视图,所以还不如直接拷贝到零件图中多出一个视图。这样,下面的人心里踏实,免得看两个视图,经常自己不自信究竟是不是那样

网友(点评):
你想啊,你画装配图,必须画三个视图吧?不然,有的地方干涉了你都不知道,,,这个虽然没有规定,但有利于减少自己的错误。以前装配图就两个视图搞定,后来吸取教训,现在再简单也是画三个视图。从来没有干涉的情况

网友(点评):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
表达清楚就好,视图越少越好

网友:
我觉得也是不用全部都画出来,只要把零件的结构表达出来就行,不过要想把零件表达清楚,个人觉得还是要画出三视图或者其中之一来。

网友:
应该是企业标准吧

网友:
我们有时候用一幅视图就能搞定

网友(2013-10-17):
举个例子:普通圆柱齿轮两个视图就行了。但是有的复杂的图还需要剖视。但是如果企业内有要求,还是照做。。。

网友:
不一定,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了!

网友(2014-02-06):
表达清楚就OK,视图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