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达到Ra0.2光洁度要求啊

楼主(2013-06-06):
现有一批铸件材料为CF8M,图纸要求在一段内孔光洁度要求为Ra0.2,而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不知道采用什么手法加工达到这个要求,请大家帮个忙啊,谢谢了

网友:
内孔就铰吧,精镗都不行,如果可以最好是磨

网友:
0.2不磨你还能闹哪样...内圆磨床

网友:
先滚压试试

网友:
较完再高速抛光

网友:
好像对应是铸造316不锈钢吧,这个抛光或者精铰或者绗磨或者滚压。

网友:
0.2光磨是不行的,还要抛
要可以的话就用慢走丝割镜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