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刀片选用请教

楼主(2013-06-06):
产品是钻床打孔数控堂孔,钻床打孔后,上数控车转起来有0.5左右的偏心,单边余量是1.5左右,孔是25大深度18左右,现在的刀片是铁屑不会卷着出来,都是断了,在孔内易挤伤内壁,以前都是手摸刀多,换了个地方老板喜欢机架刀,希望大家给我推荐几款易排屑的内孔刀片,或型号或图片,

网友:
用两头刀尖的那种刀片,具体型号我忘了,副偏角一定要大,如果小了副偏角就会卡铁屑刮伤内壁

网友:
你现在的刀杆和刀片型号先提供下呢。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通孔还是盲孔,刀杆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加大进给或者改大刀尖,这样切屑的厚度增大,切屑会长一些排出!

网友:
这么浅的孔也出不来铁削?你拿本刀具的书,刀片有详细的断削介绍。吃刀量多大就选什么槽型的刀片。

网友:
楼主问题表述不清楚啊。
你的工件是什么材质的?如果你孔要求比较高,你应该有一道精加工工序啊,单边1.5是粗加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