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扭转

楼主(2013-06-06):
圆轴扭转时的强度与轴的长短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是无关的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力矩公式  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关的

恩,谢谢,我看材料力学轴的扭转强度计算时,是没有提到轴的长度.那我有个运输小车,它的主传动轴从1米改为2米,轴的直径不用增大吧?

网友(点评):
强度是不影响,但是弹性变形要考虑

网友(点评):
建议中间部分加粗。虽然强度上不受影响,但是考虑到实际使用中的同轴度问题和固定问题,还是建议加粗处理。一旦同轴度不能保证,很可能因为高速旋转出事。

网友B:
纯扭转没有关系。但是现实中因为重力原因和变形原因,长轴不能只校核扭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看材料力学轴的扭转强度计算时,是没有提到轴的长度.那我有个运输小车,它的主传动轴从1米改 ...

,哦  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扭转没有关系。但是现实中因为重力原因和变形原因,长轴不能只校核扭转。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关的

在请教下大侠 :   校核形变 是否是计算每米的扭转角?扭转角太大的话就要改变直径?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没错,就看你能允许的扭转角度

网友(点评):
如果是高速动载荷的话,还要考虑固有频率对振动的影响

网友:
看来我得复习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了

网友:
扭转应力不变,但是刚性差了

网友:
扭力是圆轴上的切向力,与轴的长度没关系,影响轴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