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带光杆和不带光杆有什么区别,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6-06):
如题

网友:
光杆也有区别。首先,绞制孔螺栓肯定是带光杆的。其光杆部分是配合面。非绞制孔螺栓一般也会带一段光杆,作用是延长螺栓长度,减少螺纹加工量。

网友:
有防止螺牙受过大的剪切力,做成一段光杆,承受剪切力要大的多

网友:
铰制孔螺栓无螺纹的光杆部分作用:配合、定位、承受横向剪切力
普通螺纹的光杆部分基本尺寸与孔的尺寸不一样,所以不能起到定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