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什么材料轴承

楼主(2013-06-06):
一钢结构项目,用在南方户外。项目中要用到关节轴承,销轴是普通碳钢。
现在我在纠结选轴承的问题,选普通关节轴承,会生锈;选不锈钢关节轴承,一是贵,另外有人说由于销轴是普通碳钢,如果关节轴承是不锈钢的话,销轴会锈的更快。

暂时不考虑成本,先讨论技术。
是不是普通碳钢的轴与不锈钢的轴承组合在户外多雨的环境下,轴会锈的更快?
谢谢!

网友A:
跟基体有关。说碳钢跟不锈钢一起用会加速碳钢腐蚀,应该是考虑电化学腐蚀的原因吧。其实就是把碳钢当正极用了。
其实有这种考虑也没错。不过应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加锌块到碳钢上,依靠腐蚀锌块达到防锈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基体有关。说碳钢跟不锈钢一起用会加速碳钢腐蚀,应该是考虑电化学腐蚀的原因吧。其实就是把碳钢当正极用 ...

谢zerowing大侠。

就是想确认下碳钢和不锈钢一起用是不是会加速碳钢腐蚀。感觉大侠也不是很肯定哦。

网友(点评):
呵呵。您太客气了。这方面我没有实际经验,我得承认。但是原理上说,如果加速腐蚀就是这个原因。对于液体中的腐蚀我比较肯定,空气中的电化学腐蚀确实没有经验。

网友:
其实尼龙材料的关节轴承可用!

补充内容 (2013-6-7 06:39):
请根据额定参数算一下,不会不够吧?呵呵。

网友(点评):
尼龙的承载能力不够。

网友(点评):
算过了,承载高达200MPa呢。

网友:
zerowing大侠化学都这么牛逼,膜拜

网友:
看看有没有组成电化学腐蚀吧,最好做镀层。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纠结。个人认为可以做个比较:如果不用不锈钢的轴承,其他材料的轴承内圈也是某种合金钢材料,电极电位也会与碳钢不同。不是轴承材料的电子转移到碳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多数情况下,碳钢材料的电极电位比较低。那就是看碳钢销轴安装不锈钢轴承与合金材料轴承,这两种情况下的腐蚀速率哪个低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碳钢材料露天使用一般是镀锌处理的,至少个人经验如此。所以,精确地讲,是镀锌的碳钢销轴安装上述两种材料后的腐蚀速率比较。

网友:
怕生锈为什么不选用碳钢镀铬。

网友:
怕防锈就做防锈处理,普通碳钢和不锈钢一起不会加速生锈,生锈的原因是暴露在空气的环境下氧化作用,跟你说的是两码事。

网友(点评):
不会发生电偶腐蚀?

网友(点评):
请听雨大侠看下我在12楼贴的资料。

网友:
得是封闭式的吧!

网友(点评):
钢结构很大,是开式的。

网友:
小米一枚,学习点经验了

楼主:
找到一本书---《腐蚀破坏事故100例》。截一些图学习下。

楼主:
关于选材

楼主:
在海水中的电偶序

楼主:
咦,楼上贴错图了。

楼主:
再贴一个案例

楼主:
楼上贴的案例是典型的小阳极,大阴极;所以腐蚀特别快。
具体到我手里这个项目,销轴的表面积只比轴承表面积大一些,约20%吧。
海水中的电偶序也只能参考,因为钢结构不在海水中,只是暴露在大气中。

可以肯定碳钢销轴与不锈钢轴承配合会产生电偶腐蚀,但腐蚀有多大,不清楚。

网友B:
用不锈钢会不会由于载荷高而导致不耐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锈钢会不会由于载荷高而导致不耐磨啊?

我选得是带PTFE滑动层的关节轴承。
不存在不耐磨问题,强度也校核过,足够。

网友(点评):
哦,我多虑了。

网友(点评):
鲁达大侠,别这么说。谢谢你的发言!

网友:
你贴的实例看过了,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即:电解液。这么说吧你,你所担心的位置是不是经常性的潮湿,或者长时间浸泡或者没有遮盖、密封看老天的脸色。
   如果没有就不要担心加速生锈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在南方多雨的户外,没有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