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简易的升降机构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6-06):
请问下大家,这个托盘自由上下升降的机构怎么实现的?
1、无论放置多少个托盘,最上面的托盘水平高度基本保持不变。
2、随着托盘数量的增加,托盘支撑架也相应缓慢下移,并且当托盘数量不在增加时,托盘支撑架能稳定在中间的某一位置。
3、托盘数量可由0到80个;托盘数量为0时,托盘支撑架为初始状态;托盘数量为80个时,托盘支撑架由初始位置下降460mm。
4、以上过程可逆,当托盘数量减小时,托盘支撑架缓慢上移,并能稳定在某一位置。
PS:好像是通过弹簧控制,行程较长。

网友A:
你之前的帖子貌似问过。呵呵。回头有空了,给你画个方案。

原理图如下。流云杆+弹簧。

网友(点评):
哈哈,那谢谢大虾喽,不过听说就是一弹簧,不过走的行程比较长,不知道使用寿命怎么样?

网友(点评):
单根簧的话,你需要校核下弹簧刚度看看。另外如果是单轨弹簧,应该是中间过轴限制弹簧径向侧偏的。

网友(点评):
哦,就是说弹簧中间穿一个加轨道是吧。呵呵

网友(点评):
恩,防止侧偏的。

网友:
电机+传感器可以实现。传感器装在初始位置。有东西挡住的时候电机下降一点,到无东西挡住时停止。

网友(点评):
同意电机 丝杠 再配两个导轨或直线轴承都行

网友(点评):
哦,不过这个没有电机好像。

网友:
也想知道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能实现

网友:
这个比较常见的都是用上面说的方法,简单的可能还需要研究

网友:
电机加丝杆加导轨机构可行

网友:
楼上好几位都说到了电机和丝杠传动
可从照片来看,并没有空间放置电机,而且,这个车是移动式的,不可能外界电源,如果用电池的话,空间是绝对不够的
从这张图片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电机是不可能的
另外,楼主说是自动升降?
请问楼主,你见到了这确实是自动升降还是听别人说的或是自己猜的?

网友(点评):
这个做出来就是自动升降使用的。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电机,丝杠,传感器,PLC之类的,这样结构简单,方便控制,可是从图中看不出有这些东西啊?要是弹簧的话,定位性、稳定性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拆哪!
我猜是不是什么缓冲器什么的东西顶着。  F=kx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各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但是最好的是哪种有待讨论

网友:
可以用拉簧加滑轮的结构,弹簧的弹性系数K=托盘重量/托盘厚度

网友:
如果托盘的重量或厚度变化的话,结果又是如何呢?

网友(点评):
目前托盘就是采用同一种,不会改。都订了几千个了

网友:
这个最关键是弹簧劲度系数的设计吧,托盘的重量刚好能够使弹簧下降一个托盘的高度

网友:
我觉得吧,好像就是一弹簧,9#说的F=KX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的帖子貌似问过。呵呵。回头有空了,给你画个方案。

原理图如下。流云杆+弹簧。

大虾,有客户发过来的照片,要我们帮他们制作这个玩意,说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听说是用弹簧!我看下能不能再弄到点图片,你帮忙看看咋怎?

网友(点评):
原理我已经给你了。如果不出我预想,应该就是这种结构。你需要做的只是弹簧选用。

网友(点评):
还真的是用弹簧做的啊?

网友:
原理是和功能相对应的,通过对功能的测试,可以间接地判断出原理及结构形式。比如:换重量和厚度不同的托盘,观察最上部托盘的位置变化情况。我认为,如果改变重量,最上端托盘的位置和目前的托盘不一致,说明该升降机的适应性和可调节性单一,不可能是采用位置传感器,如果一致,则可能是有位置传感器。另外原理的判断还要观察设备的外观形式

网友:
要努力学习一下,等高手解释。

网友:
何况用手轮丝杠将丝杠导程设计升降速度比列而定 安全可靠可设置在推扶手下面
在某些环境不适应有声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后面是什么样的呀,能不能是液压的!

网友(2015-06-27):
电机 丝杠

网友:
这个需要控制系统来控制吧?

网友(2025-04-25):
应该是用了恒力弹簧了,外形有点像涡卷弹簧,不过这玩意有使用寿命问题,一万来次的寿命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