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度以上材料硬滚花,轧轮要使用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3-06-06):
轴一直使用普通45C,24L,303,420F之类材料,使用SKH51材质轧轮。忽然收到份图纸,材料为420F,整体淬火后表面硬度达到40-58,局部要轧50齿每英寸直纹滚花,请问加工这样的材料使用的轧轮要用什么材料才可以啊?工件无心磨加工过,表面0.8光洁度,且有段差,所以想换工艺先轧再磨是不可以的。

网友:
我们这有做滚花轮,是德国的,按照你说的每英寸50个齿来讲,齿间距应该是0.51,哪怕是不锈钢的,高速钢轮子也是可以加工的,但你热后再滚花,对 轮子的要求就高了许多,可以考虑特殊涂层的,想了解的话可以咨询QQ1957211284

网友:
搞怪的工艺过程,先热后滚,滚花刀有挤压式无屑和切削式有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