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的加工工艺有那些?

楼主(2013-06-07):
如题,一些小齿轮(比如小型电机的减速器和玩具的变速箱的齿轮)的加工工艺有那些?  我只是知道粉末冶金可以做?  还有那些工艺?  冲裁吗?  看有些齿轮好像黄铜的  ,有的好像铁的    希望哪位大侠能科普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小型电机的减速器和玩具的变速箱的齿轮        这种产品技术很成熟,深圳多的是。
1  冲齿轮毛坯
2  车外形
3  滚齿

网友(点评):
最后还要滚齿? 一般都是什么材料的? 能推荐一些厂家吗? 谢谢!

网友:
有色金属的话可以冲压,廉价钟表里就经常是这种。玩具的话一般都是尼龙注塑

网友(点评):
冲压?直接做出齿轮? 成本应该比较低吧 尼龙注塑应该需要开模具吧?

网友(点评):
冲压的话只是把两个齿之间的废料冲掉(类似于冲裁模里的裁搭边),之后转一个角度,继续冲压。注塑是要开模具。其实这两种算是简易齿轮了,齿顶齿根都进行了大圆角修型,齿廓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所以成本挺低的

网友:
3D打印,学习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太专业了啊…… 正在找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型电机的减速器和玩具的变速箱的齿轮        这种产品技术很成熟,深圳多的是。
1  冲齿轮毛坯
2  车外 ...

齿轮一般用45钢 就是 优质碳素结构钢 或者40cr 合金调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