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3-06-07):
加工过程中Z轴驱动器DA98B出现ERR4报警。。。系统报Z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请问是驱动器问题吗。。可以用DA98A代换DA98B驱动器吗?还要设参数吗?

楼主:
师傅们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
伺服电机信号线破了

楼主:
你说的是编码器线吧!我先是调换了x轴和z轴驱动器.但是Z方向做出尺寸偏差少了20MM.难道驱动器还要调参数?

网友:
我常遇到。解决办法:打开电箱后门,你会看到两个小盒子,上面都显示着几个红色的数字。一个是X轴的,一个是Z轴的。正常是两个都显示一样的。报警了其中一个会变。这时候你按变掉数字的那盒子的红色小按钮,数字前为P后为01的,然后关机重启。OK,问题解决

楼主:
老大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吧,,,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吗?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简单,电平伺服报警,电平00.改01就解除了

网友(点评):
这种修法第一次听说,哈哈!

楼主:
这台机是X,Z轴行程开关,原点开关的接线盒进了一盒子的切屑水了而造成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