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回弹

楼主(2013-06-07):
大家有没有遇到不锈钢攻丝回弹的现象?第一天做下来,深度和通止规是好的,过两天,深度浅了1mm,通规也有点紧了!有什么好办法吗?是挤压丝锥!!

网友:
不好用的话还是用螺旋槽丝锥吧,硬度稍高的话,可能切削不畅,进入的时候打滑导致深浅不一

网友:
不锈钢的材料对刃具的磨损是很严重的。转速 加油 丝锥质量 手磨都很重要的。没经验的这能是慢慢来

网友:
这个会  经常通规都不过要回一下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
挤压丝锥的使用注意:1、润滑很重要 2、它是通过冷挤压变形来形成螺纹的,受工件材料限制 3、底孔尺寸

网友:
你这是磨损 换个新的

网友:
如果一直用这个尺寸的丝锥,就要换支新丝锥试一下,如果是试验阶段就加大丝锥,挤压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我是专业制造齿轮刀具的,我厂主要产品有拉刀、滚刀、丝锥、铣刀、铰刀、钻头、锪刀、合金刀具和花键环塞规等,希望能为更多的朋友服务,我空间里有我厂产品照片,QQ961505307,王立成13633639235

网友:
回弹1MM?这个神马情况?那挤压丝攻具有什么优点?

网友:
切削速度是多少?用的什么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