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内的润滑油可不可以用其他油代替?

楼主(2013-06-07):
求助,问一下真空泵内的润滑油可不可以用其他油代替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一下说起来就太多了,反正不能用,即使是真空泵油,根据泵的型号也是有差别的,你把罗茨泵油加扩散泵里试试?

以前客户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泵厂的回答是一样的,随便换油,真空泵出了任何问题不保修。

网友(2014-10-22):
有些其实和空压机油是一样的

网友:
与你用什么样的真空泵,真空度要求的高低有关。凡是要抽高真空度的真空泵,只能加入真空泵专用油,否则真空度是抽不上去的。原因是,一般的机油,油蒸汽挥发的很多,不但影响抽高真空,还会污染真空容器。

网友(2018-05-24):
和空压机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