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问题,急

楼主(2013-06-07):
为什么在车削外圆时,车刀在轴上车了一刀(z轴),然后直接退刀(x轴不退,z轴退),也就是说在一根轴类零件的轴上走了一到然后直接拉出来,为什么在退刀时还会产生小量的车削量?
PS.是刀具问题还是机床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退刀槽 的作用是为了解决这个么?

网友:
一般情况是机床间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 的作用是为了解决这个么?

退刀槽的作用貌似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LZ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把刀具退回来,而要在垂直于车削轴的方向上退出。
(百度百科提供的解释如下)
退刀槽作用:
为在加工时便于退刀,且在装配时与相邻零件保证靠紧,在台肩处应加工出退刀槽。退刀槽和越程槽是在轴的根部和孔的底部做出的环形沟槽。沟槽的作用一是保证加工到位,二是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一般用于车削加工中的(如车外圆,镗孔等)叫退刀槽,用于磨削加工的叫砂轮越程槽。

网友:
切削过程中材料的弹性变形的问题,所以退刀不能只退Z向。

网友:
正常现象 让刀

网友:
这是机床导轨与丝杆间隙问题,必须先退X轴,再退Z轴。

网友:
金属变形的过程通常是弹性、塑性、断裂,各变形区段是顺序累加的,回程时也是顺序释放的。

呵呵,机床间隙再好,刀具再锋利,加工过程中也避不开弹性变形区,所以不退刀,总是会有划痕的。

网友:
刀体和床子的弹性变形导致的,停止Z向走刀,但是X方向切削力变小,刀体和床子回弹,刀具前伸,又切下一点点料,形成类似退刀槽的沟痕。

网友:
应该是弹性变形导致的,刀具刀架的变形,还有工件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