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床重复定位精度一般要比定位精度高很多?

楼主(2013-06-07):
如题,恳请指教。
定位精度  指的是你的数控设备停止时 实际到达的位置和你要求到达的位置 误差。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 100 mm  结果实际上它走了  100.01    多出来的 0.01 就是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  指的是同一个位置 两次定位过去产生的误差。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 100 mm   结果 第一次 实际上他走了 100.01    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  他走了99.99   这之间的误差  0.02  就是重复定位精度。

从上面的说法来解释有点儿迷糊,似乎是一回事情。
请高人指教。

楼主:
对于定义还是说规范点儿,不然显的不够严谨。
http://www.doc88.com/p-380770121872.html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传动部件还行,每次走过去的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A:
设计时,根据定位精度选择丝杆精度等级。如c3,c5,c7什么的。
重复定位精度选择轴向间隙,轴向间隙可以达到可调整为0.005或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根据定位精度选择丝杆精度等级。如c3,c5,c7什么的。
重复定位精度选择轴向间隙,轴向间隙可以达到 ...

说的简单明了,谢谢。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无修正,重复定位可以修正.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位精度好则着弹点比较密集,但是不一定在10环上,定位精度好则靠近10环,可能是10环偏上下左右分布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很形象

网友:
这事要问问螺旋线大侠。 机床的问题他开口基本能让你真正理解到位。

网友(点评):
恩,人如其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说的很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根据定位精度选择丝杆精度等级。如c3,c5,c7什么的。
重复定位精度选择轴向间隙,轴向间隙可以达到 ...

正解,同意此观点

网友(2013-08-10):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根据定位精度选择丝杆精度等级。如c3,c5,c7什么的。
重复定位精度选择轴向间隙,轴向间隙可以达到 ...

Misumi间隙0.05.重复情度照样正负0.01.为什么?与你说的不符

网友(点评):
0.05是标称数据,0.01是实际数据,实际数据比标称数据肯定要好

网友:
也可以理解为工装的按装定位精度,而重复定精度是机床的运动精度,

网友(2015-07-31):
求螺旋线大侠给予解释!!!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由传动系统关系决定吧。。。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一语中的,大侠解释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非常形象。。。。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最喜欢这样的老师传授我知识,好懂

网友C:
建议翻看丝杠技术书籍,你这里说的“定位精度”应该指的是“累积公称误差”,是一个整体上反映丝杠绝对定位精度的一个参数。而“重复定位精度”只跟丝杠和螺母之间的配合精度相关。
因此,什么时候要关注哪个精度,要看你的应用,如果你的走位,任何时候都是程序算出来来的,那么要考虑精度的时候要考虑”累积工程误差“,而有些应用情况,走位都是事先定死的位置,那么只需要考虑”重复定位精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定 ...

茅塞顿开,佩服

网友(2016-05-12):
引用 网友C:
建议翻看丝杠技术书籍,你这里说的“定位精度”应该指的是“累积公称误差”,是一个整体上反映丝杠绝对定位 ...

请问,如果选一根单轴机械手,只有一个正负0.02的重复定位精度,我怎么知道它的累积公称误差呢

网友:
定位精度是可以校的,重复精度是没法校的,你要车一个100的孔,重复精度2个丝,那你永远做不到两个丝内的公差,但是定位精度差一点,你调机是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2019-07-06):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 ...

大家都喜欢拿这个举例,按照这个例子看一个射手打一定数量的靶,就可以同时算出来定位精度(打的准不准)和重复定位精度(打的稳不稳)。实际机械系统是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2019-09-06):
引用 楼主:
对于定义还是说规范点儿,不然显的不够严谨。
http://www.doc88.com/p-380770121872.html

能把这个发一份到邮箱吗?谢谢,qq1787046473@163.com

网友(2022-10-08):
名词定义问题我就不重复讨论了,我就以我个人的理解解释下标题吧,不是先有“机床重复定位精度一般要比定位精度高很多”这句话,再按照这个话设计出设备的;是因为设备就是这么个情况,后来人再总结出来的一般性结论。再根据这个一般性结论建议后来者设计设计时参考下避免走太多弯路。当然特殊情况也是允许的,能用就行,比如我选了个高精度的丝杆来传动托盘综合精度±0.01 视作定位精度,但是我的螺母就跟托盘活接的,间隙1mm,这就是定位精度高于重复精度,但是不影响需要求的“准确度”。也不知道相关书籍上是否有明确要求,哪个精度要高或者要低。反正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 ...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根据定位精度选择丝杆精度等级。如c3,c5,c7什么的。
重复定位精度选择轴向间隙,轴向间隙可以达到 ...

学到了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精度,定位精度主要反映了准确度,二者合起来是综合的精确度。
比方说打靶 ,重复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