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型灌装机的机构运动简图怎么画?

楼主(2013-06-07):
请问这个旋转型灌装机的机构运动简图怎么画

楼主:
1.电动机同轴带轮  2.带轮  3.4.5.6.齿轮 7.9.斜齿轮  8.8’.链轮10.11.12.13.齿轮  14.主动拨盘  15.从动槽轮  16.旋转工作台  17.传送轮  18.链轮  18‘.带轮 19.20.链轮  21.凸轮  21’.22.22‘.23齿轮  24.曲柄 25.连杆 26.封口压盖器  27.滚子  28.活塞推杆
   该旋转型灌装机的工作原理如下所述:
   ①电机1通过皮带轮传到2,2通过轴传到3,3又传到齿轮4,齿轮4通过轴传到轮5转动,齿轮5又带动齿轮6,从而形成三级减速。
   ②锥齿轮7传给锥齿轮9 ,与锥齿轮9同轴的齿轮10又带动齿轮11,齿轮11又通过轴传给传动轮17,用来传送容器。
   ③  与锥齿轮7同轴的带轮8以相同角速度转动通过皮带传给链轮18,使轴转动,从而使皮带轮18‘转动,带动皮带用来传送容器。与左边带轮18同轴的链轮19通过链条与链轮20连接,链轮通过轴传给齿轮21’和凸轮21,凸轮通过滚子27,推杆28带动活塞上下往复运动,从而实现对容器的灌装。
   ④ 齿轮21‘传递给齿轮22,齿轮22’又传给齿轮23 ,曲柄24与齿轮23固接,曲柄与连杆25相连,连杆25与滑块26连接,滑块上下往复运动,实现对容器的封口压盖。
    ⑤与锥齿轮9同轴的齿轮12传给齿轮13,齿轮13通过轴传到主动拨盘14,主动拨盘14带动从动槽轮16,实现旋转工作台的间隙旋转运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运动简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运动简图吧。

怎么感觉这么复杂,像原理图啊

网友(点评):
运动简图就是用简单图形表示结构运动原理的图。你图中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已经用简单图形表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这么复杂,像原理图啊

那如果还原原理图,会不会很复杂?怎么弄?

网友:
这不复杂,计算好传动比很重要。还有就是凸轮(你说的曲柄)

网友:
转台中心上端用凸轮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转台盘设置十二孔和二十四孔根据瓶子规格定链轮速度比列设计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