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弯管机这一类的塑性加工设备的负载是恒转矩还是恒功率

楼主(2013-06-07):
切销机床在一定速度范围内切销速度越快切销力越小,一般认为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对于弯管、折弯这一类塑性加工机械来说,它们的负载也是恒功率吗?我倾向于也是恒功率的,因为平时用手弯钢丝之类的小东西时感觉弯得越快感觉阻力越小,但以此就说它是恒功率也还是太草率了一点。请做过这一类设备的社友来谈谈实际经验吧

网友:
主运动是直线运动的机床属恒转矩传动.主运动是旋转运动的基本上是恒功率传动

网友A:
折弯过程是一个材料逐渐变形的过程,材料被逐渐拉伸、被挤压,被折的地方弯曲变形,形成我们要求的截面,一般我们在设计折弯设备的时候会考虑到材料的挤压、撕裂、瞬时效率等等工况,会有一个功率渐变的过程,刚开始工进,然后加压,然后保压,尽量保证材料的屈服强度最大化,这样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应该和金切设备不同,这是我的观点,请朋友们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过程是一个材料逐渐变形的过程,材料被逐渐拉伸、被挤压,被折的地方弯曲变形,形成我们要求的截面,一 ...

感谢回复,不知您有没有注意过这类设备完成加工所需的力与速度有明显的正比例或反比例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