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负载相差50KG的时候就不行了,同步效果非常差

楼主(2013-06-07):
如图,在两边负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效果非常好。但负载相差50KG的时候就不行了,同步效果非常差。
请问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呢?
另外系统流量为0.6L/min

网友:
你换两个单独的阀,一对一来供油压试试吧。油压在允许的范围内提高一些。

网友A:
请参见我以前的帖子,液压缸同步问题.   因压力导致流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我以前的帖子,液压缸同步问题.   因压力导致流量不稳定.

给个链接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专业研究液压同步问题,有几十年的经验。3220357@qq.com
你这个同步不行的原因已经知道了。

winter190404 -1
zerowing -1 知道了就说,别在论坛上卖关子。

网友:
采用串联液压缸同步回路!应该就可以!

网友:
这东西的情况 俗称偏载.  两只油缸需要不同的压力,同样的流量  而你目前给的是同样的压力,同一路供油.  解决办法:两只缸单独供油,流量相同!

网友:
如果油缸不大的话做个同步缸吧

网友:
加个分流马达!

网友(2013-08-02):
在两个油缸进口处各加一个带压力补偿的调速阀,这样就不受负载影响力。

网友:
好像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网友:
分集流阀本身就是通过压力反馈从而达到流量同步的同步装置,如果两液压缸载荷不同而且偏差较大时,就会出现不同步现象。如果使用容积同步回路控制的话——比如同步马达,同步机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负载的压力,这样就能在载荷偏差一定范围内达到同步控制。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2015-12-01):
机械同步!在中间转轴,用齿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液压同步,这方面完全不懂。

网友:
分流集流阀试试吧

网友:
机械同步,或同步马达,分流集流阀不靠谱

网友:
当两个油缸有偏载情况应采用压力补偿分流阀,其原理是当某一油缸偏载时补偿阀根据负载压力移动开口来补偿油液,以保持两油缸的同步.
可以根据情况采用同步分流马达或压力补偿分离阀,具体应用详见附件.

网友(2018-11-12):
机械同步

网友:
这原理图,能同步才怪了,不同步是正常。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写的帖子。几种典型液压同步系统探讨

网友(2019-11-21):
配个平衡阀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