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锥扳手内部结构。

楼主(2013-06-07):
突然发现丝锥扳手那个螺纹和滑块连接处好奇怪,不知道是怎么连的,也不知道怎么拆下。望大神指导下。

网友:
螺纹前端有个退刀槽,用梢钉固定的.......

网友:
就相当于一个球铰链吧。

网友:
有个左旋螺纹,

网友:
这个还没有仔细研究过额

网友(2013-07-25):
我以前在技校时制作过,在滑块上打一个约10.2的孔,在眼能看到的螺丝可能是M10X1的一端车一个退刀槽,再算好尺寸在滑块上打一个2.5的孔,将螺母一端的退刀槽对准小孔,在小孔里放一小段2.5的焊条。敲平,再滑块表面锉光,是一点也看不到铆的痕迹。这个工具我们叫绞扛。

网友:
这个是有销钉的。

网友(2013-09-07):
应该就是杆件通过螺纹直接与滑块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