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和五轴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07):
求老师讲解一下3+2和五轴什么区别

网友:
3+2是在三轴加工中心上加装一个五轴的回转台,但是这个是假五轴,因为不能五轴五联动。而真五轴必须能五轴五联动。叶片就需要真五轴加工。

网友(点评):
大侠有笔误,是两轴回转台。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也没有标准的称呼,严格的说应该是第四第五轴吧。

网友:
五轴是指五轴联动机床,3+2是指三轴联动,两外两轴只能定点移动。

网友:
3+2其实是解决不能编写五轴联动程序而相对的一种说法而已。

至于怎么称呼不重要,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在行,学习一下啦

网友: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机床展上看到过4,5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