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均布的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06-07):
最近接了一批活,数量很多。现在正在研究6个均布的槽怎么加工,还请各位老师帮我想想办法。不能铸造,速度要快零件图如下

网友A:
做一个内衬模具冲孔?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两个厚度,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内衬模具冲孔?

有好几万个呢,一个一个冲的话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点评):
...你说不能铸造,冷加工里面还有比冲孔快的吗?或者您改进下设备,一次冲六个孔?

网友:
估计只能冲,对面冲,3次

网友:
冲孔是最快的了,六个一起冲

网友(点评):
六个一起冲?这个想法有意思,只是没见过

网友:
2个厚的话滚压应该不是难题

网友:
做个工装

网友B:
线切割

网友(点评):
你说是最慢的方法吗?

网友:
冲压最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

你准备让他割几年啊?!

网友:
冲压的效率最快,线切割不特么扯淡么

网友:
无缝筒吗

网友:
卷筒前先冲压孔

网友D:
是不是工艺编排有出入,你的这个50.8的圆是你自己加工的吗?如果是你自己加工的,可以先冲槽,然后加工圆就好,这样就简单多了,1、2mm的钢板好加工的。如果是别人加工的要你来单独加工槽,估计你要慎重考虑,一个是加工价格,另外是槽加工好了肯定会变形,如何保证精度才是最重要的。我的看法希望对你有用,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刘工

网友(点评):
说道点上了

网友:
安排好工艺,冲压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准备让他割几年啊?!

看了下尺寸,好像没什么问题吧,我们厂做的和这个件类似,就叫别人线切割做的啊
半天到一天可以切完吧

网友:
开发模具冲压最合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什么样的产品,设计什么样的工艺!这种方槽的加工方法就那么几种,选择什么样的方案,跟你零件的要求(设计的选材、精度,如:设计的要求是棒材?板材?铸造?;粗糙度多少?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有关、与你现有的工艺装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工艺编排有出入,你的这个50.8的圆是你自己加工的吗?如果是你自己加工的,可以先冲槽,然后加工圆就 ...

我们是一起做的,所以感到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要看批量,不是他们所谓的直接用冲模。方法好多:电火花、线切割、铣削、冲模等。

网友:
批量大,先冲压再卷

网友E:
网上收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钢板冲孔后,卷焊。我们公司类似的就这么做的。

网友:
的确冲压最快

网友F:
激光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加工

成本太高

网友:
滚压应该是个好方法,也可作冲压模具

网友:
做个模具冲吧,很快的

网友:
来逛逛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收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火焰切割变形会很大吧,而且精度很低,一般都是用来下料钢板的

网友:
先冲后卷后焊接,最快!

网友(点评):
我们是铸造再冲

网友(点评):
要铸造啦!为什么还要冲,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