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2013-06-07):
各位大侠们好,最近遇到一个项目,110KW的伺服马达,需要频繁的启动/停止,大概30次/min,这么频繁的启动/停止,势必会对电网造成冲击,请问大侠们,该采取什么措施,确保电网不会被冲击呢,谢谢!

网友:
电容器,防止电流突变,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110KW的伺服,电箱里应该有一个变压器吧

网友:
频繁启动,马达吃得消吗?

网友:
看看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值是多少,如果电压降的厉害(370V以下)就加一组或者一个电容补偿柜就好,费用不高,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刘工

网友:
电容补偿柜,合理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电容器就行了

网友(2013-08-18):
改变它的启动方式,降压启动。

网友:
应用软启动器可以么?

网友:
首先考虑使用电容进行功率因素补偿,同时频繁起停就要考虑另外增加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