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机构的电机参数的选择

楼主(2013-06-07):
有一个项目,用于提升工件;基本结构如下?需要计算电机的参数。
工件质量Gmax=50KG,v=0.04m/s  链轮分度圆直径60mm;
关于电机参数计算方式:
工件F'=mg,
只要电机的出轴的径向载荷Fr>1.5F'是否就可以?
有什么其他的计算公式??

网友:
首先,你这套链条系统不行,抛开张紧问题不说,电机下置本身就是不应该的。
然后计算上,只F>1.5F是不够的。你需要计算启动扭矩,具体的方法是:动能增加量+重力势能增加量=电机功率*时间。然后据此确认电机的启动扭矩和启动功率。结合传动比、机械效率、回转部件的动能消耗确定最终的电机选择。

网友(点评):
三个固定链轮中,有一个链轮可调节的,用来张紧链条的

网友(点评):
算了,没必要跟你争什么。你37分修改过主题,原图上有没有张紧都没法说了。另外,即便你改成现在这样,依然有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算了。我说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个没什么可争的。

网友(点评):
根据您所说的,静止到稳定的动能Ek=1/2mv^2=0.5*50*0.04^2=0.04 势能E=mgh=50*10*0.3(提升高度300mm)=150 150=电机功率*T(时间根据速度得出)=P*7.5 P=20W?

网友(点评):
你如果7.5秒才提升300mm,而且速度从0到0.04的话,那么这么算没什么大偏差。当然,你需要考虑的还有我说的效率和回转部件的能量损耗。

楼主:
电机下置不应该?这是何意?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你的系统中没有张紧轮,电机下置容易因为链条自重问题产生掉链。一般电机下置必须配一个自动调节的张紧轮或者其他张紧方式保证工作顺畅。

网友(点评):
我画的示意图可能不清晰。有一个链轮是用可调的,来张紧整个链条的

楼主:
由于链轮直接装载电机的轴上,转矩与轴的径向载荷是固定的,在计算时,主要考虑电机出轴的径向载荷满足负载即可,并留有一定的余量;机械上传动比是1:1,机械效率按链轮0.9来计算。
你是否有相关的案例计算公式?

网友:
期待做过此类项目的社友祥解

网友:
个人比较赞同zerowing大侠的观点,还有楼主要做提升结构不能弄成L形的么,个人觉得这个结构不太合理吧!
而且这种机构链轮与链条啮合只有四分之一圆,传动效率不是低了很多么

网友(点评):
传动效率和啮合多少没有直接关系。你没有看懂!

网友(点评):
呵呵,那我再仔细研究下,期待后续高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