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一个垂直升降的电动滑台,求助

楼主(2013-06-07):
那位有这种滑台卖! 或者相近的也行,最近在搞一个垂直升降的电动滑台,精度要求高,还得经常往复使用,行程是2米左右
载重在30kg,头大了,求高手奉献良策

网友:
这是一款常规的模组,至于精度应该取决于所使用的零件和指定的基准加工精度,刚好合适我们2355383815Q我

网友A:
这个负载也不是特别大,可以自己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负载也不是特别大,可以自己搭一个。

没有搞过方面设计,尤其是害怕 2跟滚珠导轨的平行问题啊! 大侠高过没有

网友:
这个东西其实特别的好做,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不高的话,买两根光轴和轴承,齿条丝杆都可以。特别的简单!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 没有这方面经验! 加之我是设备维护工作的,不熟悉这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搞过方面设计,尤其是害怕 2跟滚珠导轨的平行问题啊! 大侠高过没有

我没有用过这么长的,一般就一米多一点。两根导轨的平行,一般事先在底板上打销孔,装的时候让导轨贴紧定位销。然后一边装一边打表。

网友(点评):
既然打销孔了,还需要打百分表? 疑惑啊,销孔已经定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么长的,一般就一米多一点。两根导轨的平行,一般事先在底板上打销孔,装的时候让导轨贴紧定 ...

理论上是有定位销就行了。但是实际上你的销大部分情况下不垂直于底板,你的底板的平面度可能不好,等等都是问题。导轨长了,有一点小问题,就容易发生爬行现象,或者压根就卡死了。(我们这边的机加工水平很有限,所以我们都是将销作为粗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么长的,一般就一米多一点。两根导轨的平行,一般事先在底板上打销孔,装的时候让导轨贴紧定 ...

两米的轨道没什么,都是先做基准,打表装配,加上他要求不高,很容易解决。

网友:
这个组件很多,但是2米的恐怕不好找,还是你自己用丝杆+导轨组装吧,安装方法什么的,你导轨和丝杆的话,他们提供的产品手册里都有。

网友(点评):
太难找了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了,难道不大的

网友(2013-07-18):
看看这个适合不?行程2米。导轨可以做线轨。http://detail.1688.com/offer/1131916759.html

网友B: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做的。我qq6349589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做的。我qq634958981

我这里单位不让上QQ! 你能留下邮箱么?

网友:
不知道 具体的 行程 负载 速度  加速度要求多少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精密平台
如果行程过长也可以考虑 直线电机做 zi.wang.1989@163.com  郭工

网友(点评):
像图片那样的,或者差不多的都行! 有效行程2米,负载30kg,速度 1~2米/秒, 精度要求 0.5~0.5; 用在不是很精密的设备上的! 直线电机免了吧,太贵了! 要个简单实用,价格低的就行了!

网友:
这种滑块应该有卖的标准件吧?

网友(点评):
买不到这么长的! 都是短距离的

网友:
这样做精度不必提那是肯定的高,关键是你的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成本给的比较低

网友(点评):
至少明白便宜没好货这个道理,哪怕是一颗螺丝钉的也是大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