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新的程序加工新的零件,需要重新对刀吗?

楼主(2013-06-07):
请教各位大师:广数GSK980  调用新的程序加工新的零件!  需要重新对刀建工件坐标系吗! 我只知道:广数GSK980 上电循环加工或 对刀时,  是不需要回零的!  哪位大师能解说下哈!   不胜感谢!

网友:
看情况  看新的编程原点和老的编程原点是不是处在机床坐标系的同一位置 是的话可以直接加工  不是的话需重对

网友:
一般情况只需对Z向,X向不需要了

网友:
把两个工件的Z向零点差偏移一下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