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凸轮、端面一体,请教

楼主(2013-06-07):
端面凸轮画出来厚端面是几个面。各位有什么法子将其弄成一体的。
盘形凸轮的解决了,这个还没搞定。希望大侠赐教。
将曲线有样条曲线存为一根样条曲线厚包覆就选不了轮廓了。

楼主:
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单的?

网友A:
如下图可否?有一点不明白,画成一个面是为了好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可否?有一点不明白,画成一个面是为了好看吗?

为了凸轮配合啊。 您这个是随便弄个线扫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凸轮配合啊。 您这个是随便弄个线扫描的?

路径是样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是样条曲线。

正弦余弦?

网友(点评):
不是,随手画的。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569
楼主用的软件是solidworks吗?下载我上传的软件试试。camtrax凸轮专业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569
楼主用的软件是solidworks吗?下载我上传的软件 ...

非常感谢

网友C(2014-08-01):
楼主 在么  有事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在么  有事请教

删除面 在曲面填充  你试试看能不能帮到你。  我也没具体用过。自己瞎捉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凸轮配合啊。 您这个是随便弄个线扫描的?

包覆形成的凸轮,凸轮配合根本不认,必须是拉伸,各种拉伸曲面,只要是闭合的相切的就行,没必要是一个面

楼主:
包覆形成的凸轮 面修改一下就是整个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