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压花或拉花(拉床加工)的高手没有

楼主(2013-06-07):
有款产品,是一个已经在生产的产品了。产品材质为黄铜,是一个斜齿。螺旋角为17.45度。
一般这样的产品都是用黄铜棒直接用模具拉出来,然后在车床上切成一件一件。但是这款产品,做拉花加工的地方说是螺旋角太大了,模具做不出来,所以拉不出来,问了几家都是一样。说拉花最大角度只能拉到15度左右。
请教一下论坛里里这方面的高手,这东东该咋整。
补充说明:这产品是属于量大价格低的类型,只有几毛钱一件,数量几万件这样。所以滚齿这些加工是不适合的。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能回答你的问题,加一点钱让他改一下模具,改动一下拉机的速度和机夹头

网友(点评):
听楼上高手的啊

网友:
又打电话确认了,说是做不到,其实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做不到的。那拉床就是线割一个圈,然后把材料从中间夹住拉过去。拉网纹的话,都可以拉到差不多30度,为什么这个斜齿才17.45度就拉不了了。

网友:
网上搜索:拉花机 。
拉花机是一种对金属管棒表面直纹或网纹的拉削设备。
找拉花机生产厂家一问(设备性能)就清楚了。

网友:
你把具体图纸拿上来 给大家看看分析下

网友:
图纸传了的,怎么不见了,呵,再传一次

网友:
以上图纸代楼主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