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考题继续考,看能难倒多少人?

楼主(2013-06-07):
原题由ronaldcheng 大侠给出,是这样: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人!机械专业的同仁请回答!如图:

各位同仁,如图所示:
Z1=80固定不动,Z2=40齿固定在连接架上!
请问连接架每转动一圈!Z2转动多少圈?

正解由第13页  129楼刘景亚  2009-9-3 17:13:36给出!

很多人责问:打死我也不信Z2会跑了120个齿?

本人也来凑个热闹,看看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Z1与Z2到底咬合运动了几个齿?为什么?

原贴129楼,公式应用正确,可我说的是,知道其然,还更要知道其所以然!

为什么会是这个公式,可千万不要告诉我是手册上查的,这等于没回答!

网友A:
2+1=3

网友:
i=z1/(z1+z2)
n=(m*z1*pi/(m*z2*pi))/i=(80/40)/(2/3)=3
原理是相似三角形定理+圆周滚动圆心运动距离等于圆周一点在接触面走过的相对距离。剩下的就是齿轮啮合原理。

算了,附个图吧。

c表示80齿转过一个齿的角度。a是80齿转1个齿40齿的圆心走过的弧长。b是80齿转1个齿对应的分度圆弧长。
二者根据相似三角形满足关系:b/a=(80/(80+40))=2/3
根据圆周滚动规律:圆心走过的距离等于对应圆周走过的弧长,得出我上面给的公式结论。
证闭!

PS. 把我最后的公式整理下有:(z1/z2)/(z1/(z1+z2))=(z1+z2)/z2=z1/z2+1。
这就是一般书上给的公式。

网友(点评):
解得不算错,不完全。

网友(点评):
侬觉得什么是完全的?变公式不变原理,Z1-Z2,就是内齿。

网友:
如果是齿条的话就是2圈,但是你是个圆所以要加1圈
所以2+1=3

网友(点评):
自转2圈+1圈公转=3圈。

网友:
这题我不会,术业有专攻。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知识,估计以后也不会涉及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必要去找“老师”问清楚。

网友B:
做不出来,只好自己数了。

网友(点评):
这个直观

网友:
查手册也是重要的一个工作,人不是百科全书,当然也要对所查到的东西进行分析判断,是否符合当前的应用条件。工程师不是科学家,没必要把很大精力放在推导上,我自知有生之年不会在推导上会有重大定律产生,老老实实当工程师何乐而不为?

网友(点评):
道理不错,不可能所有公式都去推导,但不去推导,不能成为不会推导的挡箭牌,如果你连一些最基础简单的公式都不会推导,我不相信你每次都能选对公式。 一个最基本的99乘法表都不会的人,给个计算器就能应日常工作

网友(点评):
知道了原理才好记,才能有利于设计

网友(点评):
不是简单的选,是要经过分析判断的,简单的拿来主义要不得。

网友(点评):
尽管我们不可能是百科全书,但却基本的推导都不会,你凭什么从万千公式中选出正确的一个? 几天前,刚好我曾与一个机械工程师争论,对方:我用有限元软件计算,一会就出结果,啊啊!原来做设计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我告诉他:有限元分析软件只个“计算器”,是帮你算得快一点,绝不可能帮你算!明白没有? 基础,没有基础,以为有台塔吊,就可以盖出高楼?做梦去吧!

网友(点评):
的拿来主义要不得。对于有限元分析软件,我个人认为只能做参考,因为还是人在设定条件,人给的不合理信息,计算机也能给出个结果,不管对错计算机总是能进行计算,这就是说所得结果需要人去分析判断。

网友(点评):
上面的师哥们,你们考研没考 机械原理-轮系,那部分吗?

网友:
运动的相对性,人坐在连接架上,就会觉得连接架是静止的,而大小齿轮在转动,大齿轮转动一圈,小齿轮转动几圈,好判断多了。

楼主:
此题难度:仅中学生级别!

由此可以测试一下,中国的工程师的基础应用能力,由此就可想而知,要振兴中国,任有多重,道有多远!

网友:
楼主别把东西吹太悬。中学生的难度不代表要用中学生的思路。作壁上观等着看别人笑话,本质上比没有基础更恶劣

网友(点评):
中学生难度的题,却没有限制用中学生的解题思路。比如:求圆的面积,中学生都会,你用微积分,证明你解得更彻底,水平超过了中学生!

网友C:
jiuduan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点评):
我常对人说:知识能力,不是以你学过多少为标准,而是以你会用多少为标准!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看看,有多少机械工程师,具备中学生的水平(以会用为标准)。就这么一道简单的中学水平的题,难住了多少人? 你们初中学过的知识哪去了?高中的知识哪去了?大学的?你还有脸说,你大学毕业?

网友(点评):
为什么就不能扎实一点?相似,全等,面积、体积,压力,扭矩,功率,速度,加速度,密度.....这些中学的知识,对于大学毕业的你都很简单吧?可在日常工作,你实实在在地用它们计算过吗?凭经验,用这个!悲啊!

网友(点评):
有个工程师,设计的零件,选材有问题,选了N种材料,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就不算一下各个方向的受力?再根据零件的尺寸,很容易算出所需的材料强度,按计算的数据去选符合强度要求的材料,事情不就解决了?悲啊!

网友(点评):
凭经验?换了N种材料,时间拖了N年,问题就是没解决,对于简单的零件,只需用上中学的知识,大学的都用不着,算上三天,就解决的问题,拖也N年都没解决,问这个前辈,问那个老师,就是要“凭经验”,狗屁的经验!

网友:
就是一个相对运动的分析方法:

原题是太阳轮不动,连接架转动。

为了便于分析,现在给整个系统加一个逆着转动1圈(假想),使得连接架不动,太阳轮逆转动,驱动行星轮转动,很容易算出来行星轮转动了2圈

然后叠加上那个假想的转动,就是真实的转动,因为转动是同向,所以旋转圈数相加,行星轮总的转动圈数为:2+1=3。

手册上的公式没有给出推导过程,其原理需要查阅机械设计或者机械原理教程,讲述行星齿轮机构的部分,对其计算原理有详细的推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C:
jiuduan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那让初中生、高中生去设计计算吧,要大学生、工程师干嘛

网友(点评):
你是大学生,什么都不会算,顶上一句“那让初中生,高中生去设计计算吧,要大学生,工程师干嘛”,你咋就不为自己什么都不会算脸红呢? 告诉你,只要人家会算,即使人家只是小学生,也比不会算的愽士强!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话:你学过多少没什么了不解,能从肚子倒出来用到工作中的,才真正有水平!

网友(点评):
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博士,只要会用理论计算分析,就牛! 只要不会算的,就是垃圾,与他的学历无关!

网友:
坐着看楼主最后怎么收这帖子的尾。不过你最好把他收好了。把你想表达的说清楚了。否则我骂人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让初中生、高中生去设计计算吧,要大学生、工程师干嘛

ronaldcheng 出的原题,有中学水平的人,只要静下心来,列出公式,计算一下,答案明了,结果难倒一大片:大学生,可能还有硕博,一点都不脸红,竟还能说出“那就让初中、高中生去搞设计计算”这样的话?

今天,我只不过再提此题,看看有没有人,有几个人,有能力将中学的知识用到工作中的,结果,却引来这么多的冷嘲热讽,自已不会,不懂,没有一丁点学习的态度。

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工程师”?

网友(点评):
侬不妨自己先做个示范,讲解讲解。挖坑让别人跳,还要干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事,真心没意义。检验别人不如检验自己。把现实中的那点勾心斗角的东西整到网络上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C:
虽然学历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但是,科技没有知识份子的推动,我不知道科技会变成什么样。楼主一棍子打死那么多人,以偏概全,在下不敢苟同。科学家和农民(当然你说袁隆平爷爷是农民我没话说)代表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我相信科学家大多数都是高学历的,农民大多数都念书不多,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农民发明了一样东西就认为农民可以代替科学家搞科研,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一个科学家不会计算推导一条公式就否认科学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其独到的作用,同样,每个阶段的人群也有其自身的特性。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就公司长远利益来看,里面会有没读过书的,有读过小学的,初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等等。如果你硬要说我可以找一批有能力但是低学历的人。我想说,一个公司可以这样做,两个公司可以这样做,但是全中国的公司都找高素质低学历的人,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会出现。

网友:
相对运动。想想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学历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但是,科技没有知识份子的推动,我不知道科技会变成什么样。楼主一棍子 ...

什么才是知识分子?

我已多次强调,能将学过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当中的,才是,不是以“学过多少”来衡量。

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也正是那些学以致用的高学历的人在推动,不是那些连个中学生级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博士推动的。

袁正是一个学以致用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那种一问三不知的“高学历”!

以“学过多少”来衡量,社会不认!

那种学过的知识不会用,一问三不知,不行了就用”那就请初中生,高中生做设计计算“做挡箭牌,是假”知识分子“。

你偷换了“知识分子”的概念!

网友D:
偷换概念吗?楼主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啊。
你自己没能把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区分开,却大呼其道的讲自己的观点。
“高学历”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高学历”代表了这个人至少具备或者曾经具备相对应的理论基础。能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学历”玩的是应用科学,不能解决的玩的是理论科学,什么都玩不了的就是混子。
机械基本属于应用科学。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本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想法是好的,但是实际中没那么多时间让你去知其所以然之后再解决问题。这就好比下面一个例子。我抓个苹果扔向你,你不假思索的伸惯用手接住,这就是应用科学。你判断我扔的是什么,应该用哪只手,用什么角度接,多大力,接住后手疼不疼,这就是理论科学。而苹果飞行就那点时间,你玩理论科学就是等着苹果砸脸。
机械的知其所以然是后积累型,也就是解决问题在先,事后总结在后。
对于靠查公式计算的,没必要看不起人家,更没必要高谈阔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这是应用科学,应用高于推论。你觉得什么都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如先解决下1+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你背小99,将其应用到计算中,那叫应用,但是你知道为什么1+1=2,1x2=2?
说些不中听的话。你想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你想表现自己的基础深厚,没问题。你想表达对当世不满,理所当然。但是别干些挖坑害人还要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事。然后还要声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别人有没有能力。这本身是一种扭曲的心态。而往往这类人,自己的造诣最后也不会高到哪儿去。50步笑百步而已。

最后说一句:曾为沧海难为水,凡事给自己留条后路。

网友(点评):
兄弟,有话好好说,请看28楼

网友:
确实看不过楼主做法,这题静下心来想一下,应该都明白,很多人答错,也许只是随眼一看,就像看魔术一样。
另外,楼主说:   很多人责问:打死我也不信Z2会跑了120个齿?
难道楼主觉得跑了120齿??

网友:
这个题怎么说呢,其实说两圈的也对,参照的坐标系不同而已。假设有个人站在大齿轮的中心看那么小齿轮就是转了两圈,这个时候你参照的是一个运动的坐标系。假若你跳脱出大齿轮,那么你看到小齿轮就是转了三圈,但是小齿轮啮合的齿在哪个坐标系都是不变的,80个齿。

网友:
补充一下,假设小齿轮一圈都不转,它绕大齿轮一周,那么在固定坐标系下看,小齿轮也是转了一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换概念吗?楼主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啊。
你自己没能把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区分开,却大呼其道的讲自己的观点 ...

回答你的问题:

1. “高学历”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高学历”代表了这个人至少具备或者曾经具备相对应的理论基础
    答:不会用的,最好的理论基础全都=0

          我还是那句话:肚子里有多少,没什么了不起,能倒出来多少,才是关键。

                                肚子没有货的文盲,不可能倒得出东西,这点大家没有争议,

                                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的,与文盲一样!

2.   关于应用科学

       答:应用科学,就是要将所学的理论知识,直接应用到日常社会工作中。从小学上到大学,学的理论知识一大堆,个个都是牛肚:肚里装满了货,足够日常工作中应用,但就是倒不出来,现在又使用了上了“应用科学”这个词,肚里的货色确这不少,可惜又用错了,应用科学的含义正是:肚里的东西要倒得出来!

3. 关于苹果咂过来

    答:这是基本功,是你的大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已计算出:能不能接,以哪个角度接,缓冲多少距离接,手会不会疼,差不多大小的一个铁球扔过来,你会快速地躲开,因为,同样是大脑在极短的时间内计算出结果:不能接!

4. 关于经验:
    答:经验就是,经过你长期的工作积累,大脑中已积累了大量的计算方法,计算数据,在应用时,可以极快地调用、计算,不是死记硬背!

5. 关于查公式计算

    答:当你不会时,去查公式,至少说明了你是个认真的人,是个做设计的人,这种人可敬!可是,原题一点都不难,纵观坛内那么多人,去查公式的进行计算的,也就那么一位,不可悲吗?

6. 关于本贴此题:

    大家都是做机械设计的,成天挂在嘴上的,什么是建模啊,抽取数据模型啊,个个表现的都很有水平,可遇到了ronaldcheng 大侠的原题,有谁抽取一下数学模型?这么简单、基础的数学模型,有几个人可以抽取出来?

    连这点基本功都没有,你想让我相信,在实际工作中比这复杂的多的要求,个个都能准确无误地抽取出数学模型?个个都有能力面对复杂的建模?

连最最基本的基本功都不具备,枉谈高水平的设计,悲啊!

网友(点评):
最后的结论打击面太大,就这么简单个行星轮的问题,还不足以说论坛里没几个人能抽取出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种问题,探讨就好。不要总批判!要不然难免以偏概全。都消消火气!lz发题讨论也是想提醒大家加强基本功

网友(点评):
那请大侠抽一个看看啊,满嘴空炮了两天了,也没见你憋出个屁来

网友(点评):
“连这点基本功都没有,你想让我相信,在实际工作中比这复杂的多的要求,个个都能准确无误地抽取出数学模型?个个都有能力面对复杂的建模? 连最最基本的基本功都不具备,枉谈高水平的设计,悲啊!”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我们不重视基本功,实在是阁下出一道题就一棍子打死众社友,他们当中很多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不错的贡献,哪怕真的不会算这一道题又能说明多少问题?一个初中生算出来了,难道就可以取众社友而代之吗

网友:
兄弟们,节日愉快!

都是为了真理,何须剑拔弩张。

俺到这个社区比你们早点(也被某些同学狗血过,呵呵,鹰侠出面阻止了,没有被淹死),也参与过这个帖子: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

随后的日子里,偶然的情况下,续貂两次:
第一回续貂之时,企图“仔细分析”一番,结果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庆幸不会再错),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俺错在哪儿。
第二回续貂时,彻底搞清楚想说明的问题和解法后才发上来。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3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续二是白云飞雨建虹桥同学的: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037

总结:
对小学生,可直接告诉他,不管在内在外,中心走过的路程除以周长等于圈数即可,无需多言。

俺终于领悟到皓矾同学在 续I 的102楼回帖中微积分解法的强大:
圆心相对于圆与曲线的接触点的(相对)速度为ωr,其中ω是圆角速度,r是圆半径
又接触点绝对速度为0,由相对运动原理,圆心绝对速度为ωr
圆转的圈数为n,则有 n=∫ωdt
设圆心移动距离为s,则有 s=∫ωrdt=r∫ωdt=rn
所以n=s/r

也就是ZEROWING 同学在这里的“悟道”:

圆形的特性推论可以帮你解决系列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079

网友(点评):
这个证明,可以拿角速度证,也可以用平行四边形法则证。只要你使用微分,就可以解释。同样的,小学的证明是,取圆滚过一周为周期,用平行四边形证明。

网友(点评):
说实话,相关的平行四边形证明我也开了个帖子单独说过。其实,解题方法真的很多。不过重要的是用了这条推论而已。

网友:
呵呵,我觉得关键是自尊的问题,咱总理不是说了嘛,要让所有人活得有尊严。
现在和平时期不要学鲁迅了,都抱着怒其不争的心态咋行。
像俺这样混吃等死的,也想上论坛混混既得经验,只想知其然不想知其所以然。
基础科学这东西,有很多人在推进,在探索。
咱们干吗那么较真,搞得不训斥一番就对不起自己“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的称号?

记得我公司一老高工,遇到刚毕业的学生问他设计方面的问题,他只有一句话:一点常识都没有,自己去翻书,书上告诉你的你信就行,我年纪大了,不记得那么多。
呵呵

网友:
不用公式,不用查手册了,就是大齿轮的齿数。就这么简单。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答案公布下吧,吵来吵去没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扩散得很广

网友:
应该是公转一圈 自转两圈

网友(2013-07-15):
对行星齿轮不是很熟悉

网友:
LZ你机械原理没有学好,特别是行星轮系没有学好,回去翻翻书,这不光是机械原理的问题,连大学物理都没有学好啊!
行星轮转动圈数(绝对)=太阳轮圈数(绝对)+行星轮相对太阳轮的转动圈数(相对),又因为传动比是2比1,所以行星轮不是1+2=3圈,是什么?!

网友:
Z2转2圈。Z不是齿数的意思吗?换个角度想大齿轮80齿转1圈可带动小齿轮Z2(40)齿转2圈

网友:
额,把坐标系转到连接架就解决了。推行星轮系传动比,推凸轮轮廓曲线都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路看过来 最后也就停止争吵了  确实有不少人答错 只有惯性思维作用 考虑欠妥呀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看鲁迅文章看多了

网友(2013-11-05):
此题答案是反向转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让初中生、高中生去设计计算吧,要大学生、工程师干嘛

楼主说的有道理,但偏激了。我承认我基础部好,也没算对,但继续学呗,不会的多了去了,学一点是一点,永远都不算晚。能算出来不代表就是应用的好,也许只是有这方面的固定思维,相信学过奥数的做这些会比我们大部分强,但能说他们就一定适合做工程师?楼主可以挑战下小学暑假作业的思考题,然后再审视下自己所谓的应用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让初中生、高中生去设计计算吧,要大学生、工程师干嘛

额,回错地方了,还以为能落到后边的点评上呢。。。不好意思了

网友:
其实这道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想法可能不正确,请指正。
可以把两个齿轮看成两个分度圆的运动
D1=mz1   d2=mz2
小齿轮的中心转了一圈,则中心的运动距离是
L=π(D1+d2)
而这个距离要等于小齿轮转动所走的距离,那么它的分度圆转了几圈呢?
L=X*πd1
把上面的式子结合就可以得出X=3,明显小齿轮转了三圈 由此答案可以得出。
这道题我们可以先不考虑齿轮,单纯从物理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是更简单呢?

网友:
这不就是机械原理中的周转轮系吗?对轮系加上一个附加的公共转动后,周转轮系就变成了定轴轮系且各构件间的相对运动不会改变。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各个构件的传动比了。

网友:
这个是靠耦合的吧!

网友:
相对性,

倘若架子跟着大圈同角速度一起转呢?

汽车的左右轮的差速器就是这个理。

网友(2014-02-12):
引用 网友A:
2+1=3

简单给力

网友:
2+1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B:
做不出来,只好自己数了。

这里看只转了2圈啊

网友(2022-12-15):
我来公布答案吧,由于楼主条件没有讲清楚,所以答2圈的也是对的,答3圈也是对的
里面是答案的视频,谁会的话将他制作成动画直接放在贴子上可以观看

网友:
单从物理上就可以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