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roks装配体与系统基准面不平行

楼主(2013-06-07):
    因为第一个零件模架是从别处拷过来的,现在出图才发现零件全是斜的,根本出不了图,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调过来,真不想重新画了,下个周就要交机了,谢谢各位大侠了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零件视图导向重设下,就是那单筒望远镜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视图导向重设下,就是那单筒望远镜的图标。

  找不到零件视图导向呢    在哪一栏里面呀   谢谢你    愁死我了

网友:
太简单了,你把固定的零件(肯定有一个)改成浮动的,然后三个基准面与零件配合一下就OK了

网友B:
空格 然后添加新视图。

网友:
当前视图也可以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格 然后添加新视图。

什么意思呀     能将明白点吧
    谢谢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你可以将装配体调整到你需要的视图方向,然后按空格键弹出这个窗口,点左上角这个新建一个视图,在工程图中就可以插入这个视图了;

另外,你也可以将你装配体中的第一个零件(默认固定)设置成浮动,再与三个基准面分别添加配合关系,这样就可以在工程图中使用默认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装配体调整到你需要的视图方向,然后按空格键弹出这个窗口,点左上角这个新建一个视图,在工程图 ...

谢谢你

网友:
把装配体的基准面与某个零件的基准面配合一下,我以前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