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设计中,链轮的最少设计齿数和链轮的节距有关系没?

楼主(2013-06-07):
链轮设计中,链轮的最少设计齿数和链轮的节距有关系没?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最少齿数为9齿。没说和节距相关!

网友:
多看看手册吧,这些都有的

网友A:
P和Z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它们两个对传动的平稳性有影响,链传动的平稳性和安全性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期望其传动尽可能平稳可靠,下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链轮与链条咬合时并不是呈圆形,而是多边形,其运动的时候,会“抖动”着运动,这个通常称为“多边形效应”。

由于链传动存在多边形效应,链速会呈周期性变化,其波动率与z直接相关,z越小,链轮越“畸形”,波动就越大;z越大,链轮越“圆润”,波动就越小。当z=16时,波动率接近2%,当z=20时,波动率约为1.2%。在z<16时,波动率会急剧增加。

波动率会造成链条加速减速,会产生不期望的附加载荷,带来振动,造成链条的失效。

由于链条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有的张紧装置也是弹性的,所以它也能吸收一部分冲击载荷,虽然其速度有波动,也是可以用于传动的。

当链条齿数z≥19时,其多边形效应可以忽略。

当其应用于比较高速的场合时,在链轮直径d一定的情况下,p值越小,z就越大,速度波动率越小。

所以在高速场合时,选用比较小的p值比较合适。

网友:
说得没错,我设计的链轮只有12齿,节距是35,走起来一跳一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和Z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它们两个对传动的平稳性有影响,链传动的平稳性和安全性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 ...

受教了。链传动是应用

网友:
小链轮齿数z1少,但齿数过少,会增加运动的不均匀性和动载荷;链条进入和退出啮合时,链节间的相对转角增大;链传动的圆周力增大,从整体上加速了链和链轮的磨损。可见,小齿轮齿数不宜过少。链轮最少齿数zmin=9.一般z1 ≥17,对于高速传动或承受冲击载荷的链传动,z1不少于25,且链轮齿应淬硬。小链轮齿数z1也不宜取得太大。传动比给定时,z1大,大链轮齿数也相应增大,其结果不仅增大了传动的总体尺寸,而且还容易发生跳链和脱链。由于链轮的节数通常为偶数,为使链条和链轮磨损均匀,常取链轮齿数为奇数,并尽可能与链节数互质。优先选择的链轮齿数系列为:17、19、21、23、25、38、57、76、95和114。
链的节距p越大承载能力就越高,但总体尺寸增大,多边形效应显著,震动、冲击、和噪声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