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磨床那位师傅晓得怎么拆,求教...........有图

楼主(2013-06-07):
今天拆了一个7120磨床,{磨床好像是70年代的,和我平时拆的不一样}当我拿掉磨头时,里面的轴怎么搞都拿不出来,哪位师傅知道怎么拆啊,求教.........

网友A:
这是平磨机床啊?照片拍的太远了。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平磨机床啊?照片拍的太远了。看的不是很清楚。

第一张图片是我拆了一半的磨床,下面是磨头,,就是磨头里面的轴拆不出来.....

网友B:
从后面 电机拆,下转子,並帽,从前面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后面 电机拆,下转子,並帽,从前面退出.

师傅我转子也拆了,从前面拿不出来,好像有个弹簧,我往外拉的时候总是往回弹,,费了好大劲也没拉出来,,,我是不是哪里没拆啊师傅,,你的方法是对的,可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拿不出来...求教了

网友C:
把磨头前面盖板折出里面有两只保险螺母折出卡簧取出然后磨头后盖折出从前面主轴冲击向后退出连转子一起出来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磨头前面盖板折出里面有两只保险螺母折出卡簧取出然后磨头后盖折出从前面主轴冲击向后退出连转子一起出来 ...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都是互相交流吗有什么说了不周全可以包容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