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07年的普通6150A车床,光洁度达不到

楼主(2013-06-07):
社区的前辈 , 大侠们 请帮我分析下关于光洁度,沈阳07年9月出厂的普通6150A车床   光洁度达不到,  车出来的表面一愣一愣的  ,走刀   转速,   刀具   , 主轴间隙都有所调整,  还是车不出光洁度  。
请指点。

网友:
国产的车床很差劲,做工很粗糙。普通车床更差,前端时间我们买了两台普通车床,毛刺都没去干净,那刀座、丝杆、导轨。。。不想说!不过标机才几万块钱,能要求他多好嘛!现在有一台直接用来绕弹簧了!
你要求多少?现在什么状况?

网友(点评):
先把东西的品质做合格了才有成为商品的可能。

网友(点评):
1.6 车出来丝路很明显 手感不滑 有一愣一愣的

网友:
一愣一愣是让刀把,上图看看

网友:
进给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经反复试车发现 目前确定问题出现在光杠上了 ,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按你说的一愣一愣的,应该是走刀丝,走刀量快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主轴的前后共三套轴承有松动,或是后轴承座松动,二是溜板箱和丝杠摩擦,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三是光杠弯曲变形,导致光杠转动时带动溜板上下的动,四是溜板也就是大拖板与床身的接触面不好了,需要重新配刮。这几个可能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第四种,也是最不好处理的一种。你可以量一下纹之间的距离,看是和丝杠重合还是和齿条重合。

网友(点评):
技师级别的高手 赞 三 很有可能 因为我床子光杠中间一段很弯,手摇一段重一段轻

网友:
大小拖板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