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中心轴断了,换个之后不能不能换刀了

楼主(2013-06-07):
刀架中心轴断了,换个之后不能不能换刀了
具体是这样的,换过中心轴装好之后,手动转电机向换刀方向,可以正常换刀,在向相反方向转动锁刀,听到“啪”一声刀锁紧了,可是在向换刀方向转动就转不动了,是怎么回事,是间隙没有调好吗,从最紧调到最松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QQ609597797

网友:
是牌子的什么刀架。,。。。四到位吗。。。。

你里面的螺帽锁的太紧了。。。。。qq758636969

网友:
应该不用的

网友:
是不是所得太紧啦!换刀时刀架有没震动,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
螺母没收紧,或者装刀盘的时候没到位

网友:
应该是有个锁紧销的,一开始没到位时锁紧销也没弹到槽里,你转到位以后,啪,锁紧了,就不能动了估计要先放开锁紧销才能转,应该是电磁阀控制的锁紧销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