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场合进给用mm/min比mm/r更合适?

楼主(2013-06-07):
进给有两种单位,分别是mm/min和mm/r,我总觉得mm/min像个鸡肋,因为就算我用的是mm/min,但是当我研究进给大小是不是合适的时候,我还是会将其转换成mm/r
请教:是不是这样,什么场合进给用mm/min比mm/r更合适?

网友:
每转和每分钟

网友A:
粗加工用mm/min,精加工用mm/r,半精加工随便。

网友(点评):
囧,伙计,露底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一直这么理解啊。

网友B:
mm/min是每分钟进给
mm/r是每转进给
mm/z每齿进给

车床mm/min=mm/r*n

加工中心mm/min=mm/z*z*n

mm/r可以判断切削是否合理,mm/min可以计算切削时间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m/min是每分钟进给
mm/r是每转进给
mm/z每齿进给

怎么计算切削效率

网友(点评):
mm/min*切深ap*切宽ae=金属去除率mm3/min,这个数值越大说明效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用mm/min,精加工用mm/r,半精加工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