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盒灌胶后的局部加热凝固技术

楼主(2013-06-07):
微波加热:
刚开始时准备采用微波加热,将环氧树脂放在塑料杯子用微波加热(8分钟左右凝固)还是比较成功的。但用铁机座时微波发射器发错电流短路的声音,将发射头融化了。后来模仿

微波炉改善发射器的形状后发射头正常工作,但加热不均匀,出现一条线上的环氧树脂凝固并内含气泡(温度过高造成)。最后因发射器的形状不好设计成保证发射出的微波功率

均匀放弃这个方案。

远红外加热:
采用远红外加热是考虑到远红外线能促使环氧树脂凝固。开始采用取暖器加热,环氧树脂凝固效果不错但加热时间太长(30分钟多)。
后来采用陶瓷加热板,加热时间缩短。凝固效果还可以,但机座壁和环氧树脂接触的地方有明显凸起且有缝隙。经分析认为是机座温度太低,使接近机座壁的环氧树脂难以凝固造成的。最后考虑先将和环氧树脂接触的机座接线盒加热后再用远红外加热。
由于传统的陶瓷加热板易碎,且加热头要经常和机座接触并有碰撞。最后采用外面包有铁皮的蜂窝式陶瓷加热片。

电磁感应加热+远红外加热
提出先加热机座后加热环氧树脂的方案后,采用电磁感应加热机座接线盒。最初采用电磁炉到放在机座上做实验。效果比较好。最后机器中用了工业上的电磁感应加热器,有于功率太高,导致接线盒发生氧化和油漆被烤焦。后来通过间断加热和调低功率解决。最终的加热凝固效果比较不错,加热凝固时间也短(16分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2013-07-16):
了解,还是不太明白,有图或视频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塑料盒里边要灌上环氧树脂,在淘宝买了两瓶,还没用。你像我说的这个要是自然凝固的话需要多长时间,火柴盒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