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锻造设备的吨位对锻件质量有影响吗?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3-06-07):
我们有个配套单位的锻造设备出现故障,临时使用了一个吨位低些的锻造设备加工锻件。模具和工装没有改变。原设备2500吨,代替设备1600吨。研发人员说,需要重新做性能考核。
请教:锻压设备的吨位对锻件质量有影响吗?有多大影响?

网友A:
一个是力能参数,看是不是打得动?

另外一个问题是吨位小了,芯部质量不好,这些东西要核算

网友(2013-10-04):
核算锻打动力,可能不足!锻造行程可能不够!锻件可能不饱满!锻造流线不好!

网友(2015-04-30):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力能参数,看是不是打得动?

另外一个问题是吨位小了,芯部质量不好,这些东西要核算

请教大侠,一次加热下,以及同样的形变程度下,高负载一次锻打和低负载多次锻打后的组织应该是很接近的吧??

网友(点评):
都是不同的,要看钢种,变形抗力,合金钢与普碳差异很大的,也不是所有钢种都可以承受一次大变形的,这个要看具体锻造工艺,大厂的锻造工艺组都是一大帮人,有专门玩各种东西的,他们之间都不‘通用’各干各的,

网友B:
@2266998

小弟金属材料专业出身,毕业后一直干的机加工。斗胆臆测一下,您所说的大厂的锻造工艺组,应该至少包含金相组、力学分析及形变量研究功能的小组,模具设计组???
如果说的不对,万望告知,我很想了解一下这里面水有多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66998

小弟金属材料专业出身,毕业后一直干的机加工。斗胆臆测一下,您所说的大厂的锻造工艺组,应该 ...

你说的不对,大厂,都有一个锻造分厂,厂内有技术组,是玩新东西的,还有工艺组,是做日常工艺的,

金相在检验科,力学在厂实验室,

锻造模具归技术组,不是工艺部分,

你不在这类厂子,就没法知道水有多深了,只能知道大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大厂,都有一个锻造分厂,厂内有技术组,是玩新东西的,还有工艺组,是做日常工艺的,

...

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几千人的热轧无缝钢管厂做过
厂子里面有:力学实验室+金相室--归质量部,工艺科---归生产部,仪表科----归设备部,新品开发科----归技术中心(骗钱中心)
感觉和大侠说的架构很像。

再请教一下大侠,模锻应该关键在于模具吧,但是我感觉不管是模锻还是其他什么锻造,就工艺这一行来说,和机械加工很类似,关键在于见多识广,其极限都仅仅在于设备能力,就像模具之于模锻,工装夹具之于机加工,难度没有高下之分。设计机加工艺和设计模锻工艺(包括模具)都是有章可循的,并不是很神秘。把自由锻搞搞清楚,再结合每种金属的形变极限,从成品倒推回坯料,模具也就设计出来了,当然,过度尖角处的折叠是个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几千人的热轧无缝钢管厂做过
厂子里面有:力学实验室+金相室--归质量部,工艺科---归 ...

模锻工艺里面,模具只是内容之一,首先是对‘锻造变形’的深刻理解,你不理解这个,模具是没有用的,同样一套模具,打普碳的,就打不了合金钢,这是两个东西,
就是你对材料要有深刻理解,你学材料的,在此要批评你一下,看得出来,你上学没好好念书,哈哈,要学基本概念了,

锻造,与机械加工工艺是完全俩东西,好像没有联系,

锻模的设计不是那么简单的,玩锤的一般都玩不了水压机,玩自由锻的,也一般玩不了模锻,模锻相对自由锻,水平要求更高,

玩模锻,对锻摸要有深刻理解,尤其各种热作模具钢,有多少寿命,寿命到什么程度可以修补,都要知道,

我不是学锻造的,跟这行几乎没有关系,有技术问题,欢迎交流,在国内,我大锻件玩的还不错,包括各种大筒子,都还行,小吹一下吧,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隔行如隔山,小弟年纪轻,把锻造看扁了。 以前在外企干了不短的时间,把技术的东西给丢了,现在深感危机,想从头捡起技术,却觉得力不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锻工艺里面,模具只是内容之一,首先是对‘锻造变形’的深刻理解,你不理解这个,模具是没有用的,同 ...

毕业两年,搞锻造两年,感觉锻造的水很深,厂子挺大,技术人员少总是干些与技术相差较大的事情,上司是老工程师,俺也是外地人,上司直到现在才肯教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感谢大侠的无私传授,真心受教。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A:
模锻工艺里面,模具只是内容之一,首先是对‘锻造变形’的深刻理解,你不理解这个,模具是没有用的,同 ...

看了两位的讨论,受益匪浅。小弟是做冷锻的,在一家外企工作,也是刚毕业。现在工作,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匮乏。

网友C(2016-01-16):
引用 网友A:
模锻工艺里面,模具只是内容之一,首先是对‘锻造变形’的深刻理解,你不理解这个,模具是没有用的,同 ...

大侠,目前碰见个棘手的事情。厂子里的大型轴外包锻造尺寸大概900*10000,材料是34CrNiMo6+QT,过几天要去看看,我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多,大侠可否指点一下,给个方向,也好提前准备下。另外有个问题,关于使用多少万吨的水压机,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网上搜索了很多没有找出来。谢谢

网友(点评):
用多大的水压机,与你原始坯料断面尺寸,最终的镦拔比等一系列数据有关系,举例说,要求高疲劳长寿命的,就需要大型锭子,在这个尺寸下,多镦多拔,所有这些数据,都不是玩锻造的家伙拍脑门决定的,要安排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目前碰见个棘手的事情。厂子里的大型轴外包锻造尺寸大概900*10000,材料是34CrNiMo6+QT,过几天要去 ...

多谢大侠指点,今天看了点,锻造门道儿挺多。不过感觉说白了,还是材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