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打的有大小,两顶针加工时,长度尺寸没法控制

楼主(2013-06-07):
中心孔打的有大小,两顶针加工时,长度尺寸没法控制,如何解决?
补充下 都是小零件。

楼主:
补充下 都是小零件

网友A:
不接受不良品
不生产不良品
不留出不良品

所以,你前道工序做出的东西严格的说是工序内的不良品,你有权拒绝生产,谁让做的谁签字。

PS:我的意见,报废重新投料。很多时候该重来的就不要修修补补。

网友(点评):
。。。这个不属于不良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重新投料老板要立即炒你鱿鱼了。

网友(点评):
从管理上讲必须是工序内不良品。不良品不等于废品,可以返修。不过很多时候返修造成的损失比重新投料要大。

网友:
每个工件都重新对一下Z。可用G50坐标偏移,后面每一把刀都可以一起偏移。

网友:
这问题好像上次提过,每次对刀算了。

网友:
以前车轴,那打的中心孔气人,大的能打成大圆柱,小的能打成小圆柱形,对刀把,

网友:
我记得上次我就说了,用驱动顶尖啊!国产的淘宝上也就450块。中心孔差一两毫米都不要紧。我一直在用,很好用啊。第一次用时我把总长平好再车的,z方向误差不超过0.05.

网友(点评):
驱动 蛮贵的。

网友:
是不是就不应该用两顶尖定位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受不良品
不生产不良品
不留出不良品

我们这外壳基本要修补,不知道咋回事,
前几天同事告我,修补也是一种能力,比如焊接

网友:
这个不属于不良品,顶尖主要是定位作用,长短用两顶尖没问题,关键是你前顶尖要用平面定位(有平面顶尖),也就是说不能靠顶尖定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