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弧槽求編程

楼主(2013-06-07):
外圓108長度10槽寬15槽底深度80槽底r2的圓弧槽用35度菱型尖刀做怎麼編程用g42編程

楼主:
謝謝各位大俠啦

网友:
最好上图!

网友:
交流一下

网友:
有批量活干不完联系13014751305

楼主:
图是这样的现在外圆都改成108的里面圆弧是R2这个以前的图纸现在全改掉了

网友:
是什么材料、什么系统?  硬度低的话建议用成型刀

网友:
撞后刀面了吧

网友:
用R3球头刀

楼主:
已经做好了用的R0.8尖刀做的调子程序确实不错

网友:
先保证槽的角度要大于35°  我现在天天都在干这样的滑轮,用切槽刀开粗,然后菱形刀精车,  楼主前几张图是圆弧螺纹吗,用宏程序做的?

楼主:
不需要用割槽刀这样反而慢还是用35度菱形尖刀直接做

网友:
我只是一只小菜鸟,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宜用35度刀 建议用球形刀 圆弧小于等于槽底R就行 至于编程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