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机械方面的公司大多数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3-06-07):
   现在公司一般用什么软件,二维是CAD还是中国自己产的CAXA?三维方面是SW还是UG或者PROE??这几种软件最好的最方便是哪一个方面?

网友:
CAD绝对是最多的,三维不好说了

网友:
各有优缺点啊

网友:
二维软件单论出图的话个人感觉还是CAXA效率高一些,相比CAD更快捷也更符合标准。说的不对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点评):
效率高都有这种感觉 但更标准不知该从何说起

网友A:
在学校是用cad,但是现在都用caxa 感觉挺好用的,三维用sw

网友:
我用CAXA和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是用cad,但是现在都用caxa 感觉挺好用的,三维用sw

CAXA 与CAD的区别大吗?

网友:
二维的一般都是cad,三维的正规点,有点规模的公司都是pro/e。

网友:
引用 楼主:
CAXA 与CAD的区别大吗?

caxa就是很多都是模块了,直接就可以用,比较方便,cad我的印象还是留在学校的时候,要一直建块,比较麻烦感觉

网友:
3D用PROE、SW、UG,比较多。
SW容易上手些,
PROE系统关联严谨些,且容易安装,直接拷贝就能用,无须安装,改一下许可文件的IP号就行。

网友:
我们用中旺CAD和SW

网友(2014-08-28):
CAXA不过用好了,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