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通径电磁阀T口承受压力

楼主(2013-06-07):
遇到一台进口机械,在港口使用,使用6通径电磁阀,需要T口承受压力,想请教什么品牌的液压阀T口承受压力大?
船上甲板和港口机械,液压件如何防腐蚀处理,采用什么电镀方法好?谢谢解答

网友:
一般6通径电磁阀T口压力不允许超过6MPA,否则在换向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换向抖动现象。
详细情况得看是那家的阀了,可以参考厂家样本。

楼主:
谢谢,现在的情况是电磁铁耐不住压力油。

网友:
是B口承受背压吧?T口怎么能承受压力呢

网友:
6通径电磁阀,华德的液压阀T口最高可承受16MPa压力

网友:
这个你可以查一下样本资料,有的T口可以承受21MPa的压力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一下,华德样本,直流电磁铁16MPA,交流电磁铁10MPA.

网友:
如果会有压力过高的话 会造成换向失灵(力士乐6通经电磁阀) 以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磁铁不执行动作,110v 24v均如此 手动强制按钮可以动作 更换系统会油滤芯滤芯后排除(油液比较脏那时候一般在NAS4~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