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驱动力矩怎么计算?

楼主(2013-06-07):
大侠们好啊,偶然从其他论坛上看到这个轮胎机械手,但不知道这个前面的爪盘的驱动力矩怎么计算处理啊的?在竖直方向,理论上轮胎左右两边重量产生的力矩抵消了,只剩下轴承的摩擦力矩和转动轮胎的惯性力矩。

我稍微算了下,这个摩擦力矩太小了,按照SKF计算摩擦力矩方法不到10Nm,知网上找了篇论文,是关于空中翻转MTU发动机的,结构类似,他的力矩达22000Nm,不知所以然。。这种轮胎查了下,直径4000左右,重量5t左右。关于这回转力矩的论文基本没有。诚望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

1.爪盘驱动轮胎旋转的力矩怎么计算?
2.轮胎沿工作轴线旋转时,惯性力矩怎么计算?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先要计算摩擦力,查手册得摩擦系数,有重量,这两个算出需要的摩擦力大小,再根据摩擦力大小,反推出驱动夹紧力大小,最后X 安全系数就是你要的了

网友B:
先算转动惯量,再算惯性力矩,驱动力矩大于惯性力矩,驱动力矩在这里体现为最大静摩擦力偶矩,可以参照推力轴承算静摩擦力偶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计算摩擦力,查手册得摩擦系数,有重量,这两个算出需要的摩擦力大小,再根据摩擦力大小,反推出驱动夹 ...

纯粹摩擦力矩好算,但假如不是夹持的轮胎,是其他大体积,大重量的物体,如水轮机转子,这个重量变化了,纯粹靠这个摩擦力矩来求驱动力矩恐怕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算转动惯量,再算惯性力矩,驱动力矩大于惯性力矩,驱动力矩在这里体现为最大静摩擦力偶矩,可以参照推力 ...

谢谢大侠了,转动惯量用积分算?假如夹持的物体重量是一个范围,那重量和驱动力矩的关系曲线怎么才能得到?用adams能否实现?或者其他什么软件?重量不同,轴承选用不同,最优轴承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和轴承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