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合金这么难加工?

楼主(2013-06-07):
客户拿了些合金来加工,材料外径13.1mm,长度150mm

合金经过热处理,用数控精车50个丝,一头夹在卡盘,另一头用顶尖顶着,转速开800转,进给0.1。材料尺寸一刀车削完成,尺寸总是不稳定,不是中间大(几个丝),就是两边变大(几个丝)。有时又很正常,试过利用编程来控制尺寸也是不稳定,把转速下降到750,700,650,都不行。

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这种工件不适合用数控车床加工吗?(我朋友用普通车床加工,尺寸很稳定)

网友A:
你的刀具有问题,切削力太大了。换锋利些的刀干吧。

网友B:
转速开300转

网友C:
1,顶尖力度大小
2,精加工余量再放小一点
3,你机床的同轴度

网友:
金刚刀试试

网友:
换换刀具试试

网友(点评):
刀具是没问题的,我的客户也是用那种刀

网友:
初步分析,主要你一刀车完,分粗精可能就到达目地了

网友(点评):
应该有关系,但客户要求一刀过,分两刀效率太低了

网友D:
主要问题应该是三爪与顶针的同轴度问题,楼主应该在细长轴方面的经验不足,这种装夹方式,通常都是因为顶针孔不正造成的,判断的方法是松开顶针,如果工件的顶针孔锥面与顶针眼睛看得到不同心就会出现楼主描述的结果。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在靠近三爪的根部切一个深槽,原理是类似两头都用顶针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应该是三爪与顶针的同轴度问题,楼主应该在细长轴方面的经验不足,这种装夹方式,通常都是因为顶针 ...

大侠 有点听不懂 能解释详细一点么 谢谢

网友(点评):
当顶针孔不正时,顶紧后是正的,车完顶针没有松的时候是正的,但一松顶针,杆就弯了,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
走刀慢点,换个好点的顶针,顶的力不要太大,卡爪车台阶夹料。

网友(点评):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减少车削阻力,调紧机床间隙,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试车直径比较大的工件,由此来确定是工件的原因还是机床的原因。

网友(点评):
减少车削阻力,调紧机床间隙,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试车直径比较大的工件,由此来确定是工件的原因还是机床的原因。

网友E:
这个问题与刀具无关,目测你的轴径在30左右,800的转速一点不高,低的话可能还车不光,精车余量留30丝,采用两顶来做,一顶一夹要修卡爪,而你用的硬爪,用软爪。

网友(点评):
确实 爪没修过,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类产品我们这里做了很多,用两顶做,一点问题没有;一定一夹,要修卡爪,而且你的工件夹持外圆是毛坯的话也不会好,在机床上打一下产品的外圆跳动好不好,不好,尺寸肯定不稳定。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这个如果用弹簧夹头+尾顶,效果会不会好呢?相对于软爪+尾顶,哪个好?

网友F:
楼主说了 用普车做是没问题的  只能在数控车上找毛病。

网友(点评):
应该理解成不同的人做的问题,数车怎么会车不出来?

网友:
分两刀车,情况应该会好点

网友:
估计跟材料关系不大,要在你的设备和刀具上找原因。

网友:
我怎么没看见刀尖?看不出是什么刀子。细长的不能顶太紧,稍微顶一下就可以。

网友G:
中间大事因为,刀片不锋利把工件抵弯了,两头大是顶尖或卡盘不同心,中间大和顶尖处变大经常遇到,

网友:
硬车,采用陶瓷刀片。不知道你合金是什么特性的,最好的办法找刀具厂家,伊斯卡等大牌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H:
一般硬车时候转速都不是很高,200~300之间,进给量0.05mm以下。最后看看你的主轴跳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刀具有问题,切削力太大了。换锋利些的刀干吧。

刀具没问题的,是新磨的刀片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你的刀具旧了,而是说你的刀具角度有问题。需要用刀尖角度小一些的刀具切削,主偏角接近90度的。

网友(点评):
谢谢把刀用好兄

网友(点评):
楼主,您选用的数控车床刚性不好,至少没有普车刚性好

网友(点评):
加工好的外径是圆柱吗?可以考虑放加工余量,然后用无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开300转

转速开700转以下工件就震动了,只能在700-800之间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顶尖力度大小
2,精加工余量再放小一点
3,你机床的同轴度

我感觉也是受顶尖力度大小的影响,顶力大了,工件会变弯,造成加工不稳定
精加工余量应不算大吧?才50个丝
机床的同轴度我觉得没问题,卡盘那头我车了一个小台阶,尾座也调整正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应该是三爪与顶针的同轴度问题,楼主应该在细长轴方面的经验不足,这种装夹方式,通常都是因为顶针 ...

卡爪那里我车了一个小台阶的,不会跳动,顶尖那端是用一个套帽套着,然后顶尖顶着套帽,应该不存在三爪和顶尖不同轴的问题,而且尾座我也调整正中心了
我估计是材料太硬了,加上刀具是在工件中途进刀的,当径向进刀时顶尖受压力,有点向旁边歪(也就是让刀吧),刀具走到材料中间时,顶尖那头压力逐渐变小,这也就是尺寸不稳定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与刀具无关,目测你的轴径在30左右,800的转速一点不高,低的话可能还车不光,精车余量留30丝,采用 ...

感觉750-800的转速适合,转速低了,工件会震动
卡爪那里已经车了个小台阶,请问软爪和硬爪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不明白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了 用普车做是没问题的  只能在数控车上找毛病。

是这样的,用普车做也会出现中间大的现象,但每次都是中间大,而且让刀的位置很稳定,他在加工时就掌握这点,当刀具走到让刀的位置时,便用手轻敲一下小刀架的进给(要把握好这点很关键),刀具过了让刀那一段时,又用手轻轻敲一下小刀架,让其退刀至合适尺寸
  而我的情况是出现让刀位置不稳定,一会儿出现在中间,一会儿出现在两端,这样编程就起不到控制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大事因为,刀片不锋利把工件抵弯了,两头大是顶尖或卡盘不同心,中间大和顶尖处变大经常遇到,

是工件太硬了,而且刀具是由径向切削,然后轴向切削,这个过程工件就产生了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硬车时候转速都不是很高,200~300之间,进给量0.05mm以下。最后看看你的主轴跳动阿。

200~300之间太慢了,不能加工,工件震动很厉害,刀具也易损坏

网友:
你说普车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因为普车是梯形丝杆副,数控是滚珠丝副,数控的是点接触刚度相对普车要低,容易变形,还有你这个直径的转速刚好在积屑瘤较多的范围内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过材料的硬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用普车做也会出现中间大的现象,但每次都是中间大,而且让刀的位置很稳定,他在加工时就掌握这 ...

 恩 还是数车问题  哈哈
让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