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减速机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6-07):
悬链上的一套减速机构(个人理解:防过载,输入扭矩不是很大)通过电机皮带输入转速,当内部没有油时出现输出不转,输入端正常旋转,加满油后输出端正常,通过旋柄部分进行调节输入速度,请教这是一套什么减速机构?动作原理?谢谢!!!

网友:
好像带锯上面有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A:
液力耦合器,当里面没有油的时候能脱空旋转起离合作用,当有油的时候,可以依靠油液传递涡轮叶片与轴之间的扭转力,消除冲击和振动,起柔性联轴器作用,过载保护动力源。

网友:
第一次 见这个, 谢谢楼上解释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力耦合器,当里面没有油的时候能脱空旋转起离合作用,当有油的时候,可以依靠油液传递涡轮叶片与轴之间的 ...

感谢,十分感谢,一直弄不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力耦合器,当里面没有油的时候能脱空旋转起离合作用,当有油的时候,可以依靠油液传递涡轮叶片与轴之间的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液力耦合器,楼上讲解详细,谢谢

网友B:
刚下的,一起学习!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B:
刚下的,一起学习!

这个直观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