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了一个锯排骨的机械,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3-06-07):
主要是用于锯猪排骨,现在市场上也有,只是和我想的有很大的差别!各位懂的前辈帮忙看看可行不

网友:
整块的在你这上面根本没办法锯。出料从哪里?两点意见,请参考

网友:
第三张是 完成品?

网友(点评):
最后一张应该是他说的市场上的

网友A:
每头猪的肋骨都长得一样,锯片与锯片间距怎么调节??锯骨头的机器芬兰做的比较好,建议你搜搜看

网友(点评):
猪排骨长度是不一样的啊,怎么适应啊

网友:
主要还是安全。
你这个这么多锯片,排骨如何抓住切?
只抓一头的话,有油,滑,很难抓稳,
一整条切,受力太大,也抓不稳。
基安全,加个送料推板及防护罩,
防护罩可防止骨头飞出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头猪的肋骨都长得一样,锯片与锯片间距怎么调节??锯骨头的机器芬兰做的比较好,建议你搜搜看

标题是锯骨头的,应该不是锯肉的。

网友:
个人觉得,想想可以。做出来就一废品

网友:
量多的话,建议用液压的,类似最后一张。送料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
量少建议用铡刀手动。

网友:
用锯这个词不好,让我想到用锯切割,会有很多骨头渣子

网友:
第三张是带锯?

网友B:
多给点修改建议吧,不行 的方面很容易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每头猪的肋骨都长得一样,锯片与锯片间距怎么调节??锯骨头的机器芬兰做的比较好,建议你搜搜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MDU4MzY4.html链接为芬兰锯骨机

网友C:
动力最好是低速电动机,高速的怕出危险。用螺旋状的刀片,一层层的切割会不会更好点?危险系数小点

网友D:
有意思,需要那么多刀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需要那么多刀片么?

恩 恩 一根排骨大概30CM 一般家用都是2-3CM 不过我实地调查发现这方案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最好是低速电动机,高速的怕出危险。用螺旋状的刀片,一层层的切割会不会更好点?危险系数小点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没用电脑一直没回复!这方案基本不可行了,排骨都是弯的而且角度都是180度左右用该方案无法均匀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MDU4MzY4.html链接为芬兰锯骨机

恩 恩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给点修改建议吧,不行 的方面很容易知道的

  • 基本已经确定该方案不可行了

网友(2013-07-21):
这个和切片机差不多,我原来做过,一条轴不行,还要加一套刀片才行,另外还要怎样把排骨固定。

网友:
哦,这个还这没想过来,感觉铡刀挺好用的!

网友:
我要大块和小块怎么搞搞?

网友(2014-01-07):
好像没啥必要

网友:
请见过该产品的发表言论,楼主自有楼主的道理!市面上那种效果很好,我见过,排骨米饭后厨就有,结构简单小巧,效率挺高的,以前都是使斧子剁!

网友(2014-08-28):
加工什么的都不考虑。就算原理可以。你这个。切刀怎么加工。切刀跟轴焊接?。而且你这个原理很有问题。。入料出料都没考虑到。

网友:
如果是软质的物料可能可以,但是锯排骨可能会有物料打滑现象,如果不打滑,这样的结构,排骨就不是被锯断的,

而是被刀片挤断的,其实就和机床加工零件一样,只控制了主轴转速,而没有控制进给,零件也没有夹持,

可想而知要么零件被打飞,要么刀具打断。

我倒是建议楼主可以借鉴一下冲床的结构,再附加一个给料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