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测试力,弹簧使用20N 是否能达到密封?

楼主(2013-06-08):
如图,往管子中吹正压气,测试泄露。
下部需要弹簧支撑。
(13X13-6x6)x3.14x0.25X0.1=10.4N
弹簧使用20N 是否能达到密封?
求指导~~

网友:
我也是这个结果,不知道对不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不够。
-该密封要保证管子压缩入下面的橡胶板中,此处的压缩量是密封的关键。也就是说,橡胶一定要被压缩才能密封。但是具体用多大的力,将管子压缩入橡胶板的量有多少,需要试验来验证。
-另外,该管子边缘与橡胶板密封,对管子端面会做一定的要求。
-建议是否可以采用径向密封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呢!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2013-10-14):
才1公斤的气压,能够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