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上的小孔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6-08):
如题,请高手指教一下齿轮牙底的小孔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轴心出油的油孔。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B:
油孔,润滑用的

网友:
应该是润滑用的油孔 不过孔还挺多

网友:
见识啦,润滑好磨损少。

网友:
润滑孔吧。

网友:
润滑油孔,估计此套设备,齿轮转速非常高,对连接轴承的润滑要求也非常高

网友:
润滑的吧!

网友:
就是润滑孔,用油泵强制润滑,形成油膜润滑,减少齿轮的磨损。

网友:
润滑用孔

网友:
鉴定完毕,就是润滑孔

网友:
我感觉肯可能有2种情况 一种是润滑,一种是因为高速旋转,油压太高 导致润滑油短时间内压力过大,润滑油会形成高温高压,而会损坏机械和润滑油 ,所以起到泄压作用和润滑作用

网友:
长了点见识了,呵呵

网友:
学习啦这么多控还第一次见到

网友:
润滑油孔!

网友C:
查了下齿轮传动手册(化学工业第二版的),上面说这是离心润滑,在齿槽底部钻若干个径向小孔,将油喷向齿圈,靠离心力甩向啮合面。常用于薄齿轮(如飞轮机齿轮箱)及行星齿轮箱。

网友:
润滑油的通道孔

网友:
估计是齿轮润滑要求需求高,这个孔应该是用来藏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孔,润滑用的

我是高一的学生。我看了看 应该是闭式齿轮,那种孔应该是加油用的,更好的润滑

网友:
孔一般都是注油的吧

网友:
长知识了,我也不知道,其实

网友:
润滑油孔,这么多还是少见,可能对支撑轴承的润滑要求非常高

网友:
在学习中,这个方法头次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高速齿轮传动,齿面啮合产生的热量多,需要靠油来带走热量,同时润滑。
所以是散热和润滑油孔。
也有在啮合出口喷油的,主要用于散热。
低速的可以在啮合入口喷油,主要用于润滑。

网友:
今天又知道一点了

网友:
应该是让油流动的,增加润滑

网友:
显而易见呀。

网友E(2013-08-15):
开这么多,没必要吧。。。而且还开有开在齿顶上的。。强度肯定有影响。

间断开几个就好了。开在齿根圆上,3个直径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开那么多是有必要的,看齿面颜色就知道齿轮的温度很高,开少了散热就不好了。你说的开在齿顶的我就没看到了

网友:
头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孔齿轮

网友:
同意 润滑

网友:
不用开这么多吧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这么多,没必要吧。。。而且还开有开在齿顶上的。。强度肯定有影响。

 间断开几个就好了。开在齿根圆上 ...

那个颜色,我觉得可能是 高频淬火的颜色。。。
不是高温的表现。。

网友:
润滑的油孔吧

网友:
应该是的吧

网友:
润滑用的

网友:
润滑孔,先做孔,后做齿吧

网友:
润滑的,进口机械常见

网友:
孤陋寡闻了!不过弱弱的问一句,这么多孔这样做还有强度吗?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

网友:
原来齿轮还可以这样润滑,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过油孔!冷却、润滑用的!

网友:
油口,润滑用的

网友:
润滑油孔

网友:
第一次见,长建设了。楼主介绍下,是什么减速上的,用在什么设备上,生产商是谁,谢谢!

网友:
过润滑油的孔,

网友(2013-09-14):
应该是用在高速转动的传动,是油孔,价格不菲吧

网友:
润滑呀,减小磨损。

网友:
出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心出油的油孔。

学习到了

网友:
两年未发言了~

网友:
注油润滑应该就这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高一的学生。我看了看 应该是闭式齿轮,那种孔应该是加油用的,更好的润滑

你知道的太多了……高一就知道闭式齿轮?

网友(2013-10-18):
油空,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用的多!

网友:
散热、润滑油孔。

网友:
润滑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1.齿轮啮合润滑。
2.若齿轮和轴之间有轴承,润滑轴承的。

网友:
润滑的吧

网友:
润滑的话需要那么多的孔吗?

网友:
这个用的比较多,需要多加油!

网友:
轴心出油的油孔,润滑好磨损少。

网友:
润滑油孔,润滑用的,高速齿轮和重载齿轮一般都有。

网友:
润滑油通道!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孔。又涨见识了

网友:
进油孔,我的拆开也是

网友:
赞同润油孔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F:

是过油孔,孔旁边有黑色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排气的,有里面有空气的话就会振动,噪音。影响齿的寿命!

网友:
挺好的,齿轮直接安装于轴上吗,油是从那里加进去?

网友:
这个小孔就叫油孔,润滑油是从轴孔向齿根、齿顶流动的,是靠齿轮转动产生的离心力,甩上来的。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齿轮传动手册(化学工业第二版的),上面说这是离心润滑,在齿槽底部钻若干个径向小孔,将油喷向齿圈 ...

学习了。。。。。。

网友:
学习,长知识了。润滑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