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螺纹铣刀加工螺纹时怎么编程

楼主(2013-06-08):
急求!!!fanuc系统螺纹铣刀加工螺纹时怎么编程啊,螺纹铣刀还分单刃和多刃的把!!!比如说下图的螺纹铣刀加工M18*1.5的螺纹怎么编啊,哪位高人懂的啊,给个模板什么的吗!!!!谢谢啊!!!!

网友:
跟你铣圆程序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铣螺纹要三轴联动,如从下往上铣,那么一圈就是一个螺距!

网友A:
GO Z-10.
G41 G01 X.Y.D F
G03I-.J-.Z(螺距)
G01X-.

这是最简单的,一般为了刀具寿命,螺纹光洁度下刀和退刀点走1/4圆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 Z-10.
G41 G01 X.Y.D F
G03I-.J-.Z(螺距)

G03走的是左旋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G03走的是左旋螺纹

右螺纹